[CW32F003系列] CW32触摸参数及选型倾向

楼主(2023-09-15):
为了保证检测流程顺利执行,需要选择每一个触摸按键的基础电容 C 和放电电阻 R 以及比较器参考门限 V。 这三个参数一般为 C=4.7pF,R=51KΩ,V=9/64 VDD。C 和 R 的值,以及比较器参考门限 V 均可根据实际电路测试结果进行调整,

调整考量如下:
1.         C 的容量增加会令放电时间更长,在检测程序中将会需要更多的机器周期等待比较器翻转。
2.         C 的容量增加会显著增强电路稳定性但对检测灵敏度没有大的影响。
3.         R 的阻值增加会令放电时间更长,在检测程序中将会需要更多的机器周期等待比较器翻转。
4.         R 的阻值增加会降低电路稳定性(高阻易受环境干扰)但对检测灵敏度有明显帮助。
5.         比较器参考门限 V 过高会降低检测灵敏度,但能节约检测时间。门限 V 过低会削弱抗干扰能力并浪费检测时间。

网友A:
楼主这个是不是缺一个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是不是缺一个原理图

这个是从厂家的使用笔记里面摘抄出来的内容,是有个图

网友B:
C 和 R 的值,以及比较器参考门限 V 均可根据实际电路测试结果进行调整可以改变触摸的灵敏度吧

网友C:
比较器参考门限 V 过高会降低检测灵敏度,但能节约检测时间。门限 V 过低会削弱抗干扰能力并浪费检测时间。

网友D:
CW32触摸参数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从厂家的使用笔记里面摘抄出来的内容,是有个图

楼主可以更新一下图,让大家看着更清晰

网友F:
大部分触摸的原理都是这样通过阻容来实现的感应吧,CW的还没用过

网友G:
CW32的触摸方案与新定义的触摸方案比较怎么样,新定义的是8051T的

网友H:
C 的容量增加会显著增强电路稳定性但对检测灵敏度没有大的影响。

网友I:
这三个参数一般为 C=4.7pF,R=51KΩ,V=9/64 VDD。C 和 R 的值,以及比较器参考门限 V 均可根据实际电路测试结果进行调整

网友I:
看看,芯源的产品做的还是不错的,触摸这块没怎么用过

网友J:
使用笔记中看到过,官网上好像可以下载的,芯源的东西不错

网友K:
支持芯源,支持国产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