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分享一个一键开关机电路及疑问

楼主(2023-09-15):
如题,如下图,在查专利的时候偶然看到一个电路,请问下面的D3和D5的作用分别是什么专利号:CN111840784A
这个电路属于比较常见的锂电池一键开关机电路:
VBAT接4.2V锂电池。
当S1按下时,Q4导通,Q2导通,VBAT-OUT得电。MCU_POWER_CONTROL给高电平
哪怕S1松开,由于MCU_POWER_CONTROL为高电平,Q2、A4依旧可以维持导通状态,VBAT-OUT得电。

当S1再次按下,MCU_POWER_CONTROL给低电平
S1松开后,由于MCU_POWER_CONTROL为低电平,Q4/Q2截止,VBAT-OUT失电。

二极管是反向截止作用。

网友A:
(1) D5的作用: 开机后,当S1按下时,KEY6连接MCU得知S1按下,而MCU_POWER_CONTROL的高电平不能通过D5。这时可以将MCU_POWER_CONTROL置低关机。总之,通过KEY6单片机MCU知道S1的状态,执行开机或关机,甚至通过S1按下的时间长短执行其它功能(如:手机电源键:长按开关机、短按开关屏幕)。而D5隔离了来自MCU_POWER_CONTROL电平的影响。

(2) D3的作用:USB的5V电压通过D3单向给VBT-OUT处负载供电。由于有D3,来自VBAT锂电池的电压不会倒灌给VBUS。

@王栋春 :有纯硬件单键电源开关,不需要MCU。百度搜索看看。
如果不使用MCU信号进行维持控制,有没有这种单键启动停止的电路。
分析的很到位啊,学到了

网友B:
D3应该是USB直接供电,不用管。
D5感觉不要也可以,可能是为了隔离C18,让C18单向起作用。

USB供电这个是我没想到的,D3的作用学到了

网友C:
有点问题,关机时MCU如何检测到按键按下,从而使MCU_POWER_CONTROL给低电平?此图好像没有说明。

xch
mcu输出给高电平

网友B:
如果KEY6网络还有其他电路,D5就是起隔离作用的。

网友D:
如果没有 D5,MCU_POWER_CONTROL 的高电平会给 C18 缓慢充电到高电平,
那么随后的按键,CPU 都检测不到了,也就没法关机了。

D3 隔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没有 D5,MCU_POWER_CONTROL 的高电平会给 C18 缓慢充电到高电平,
那么随后的按键,CPU 都检测不到了 ...

MCU_POWER_CONTROL的高电平,经过R19被Q4的B极钳位了。不会达到触发电平。
D5确实可以起隔离作用,减弱不同电路之间的关联。

网友D:
引用 网友B:
MCU_POWER_CONTROL的高电平,经过R19被Q4的B极钳位了。不会达到触发电平。
D5确实可以起隔离作用,减弱不 ...

也对,Q4 基极有钳位作用。
但钳位值恰好位于0.6v左右,这是高低电平的分界点,不够稳定,在按键松开的时候,不能保证所有 CPU 都能正确识别为低电平。

网友E:
当S1再次按下,MCU_POWER_CONTROL给低电平-------这个话就是关键,KEY6网络应该是通过其他电路连接到MCU的,不然怎么知道再次按下呢?所以D5隔离MCU_POWER_CONTROL的高电平。D3是外电供电的隔离二极管

是这个道理【赞】

网友F:
D3用于USB供电,D5可以不用。
这个电路零件太多,用二极管也有压降,不推荐。

@王小琪 :你搜一下电源切换的电路,用MOSFET切换的,再加个按键和MCU控制自保的部分就OK了,电源切换和按键是不相关的。
请问对这个电路优化,或者实现同样功能有推荐的电路图吗

网友G:
太复杂了,是不是只是为了专利数量

大佬有简单化的方案吗

网友H:
这个电路我也在产品上面使用过

网友I:
这个是专利?

别被专利唬到了,专利不算什么,实用新型是报批制,只要你报,它就批,管理局只管收费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当S1再次按下,MCU_POWER_CONTROL给低电平-------这个话就是关键,KEY6网络应该是通过其他电路连接到MCU的 ...

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