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电容器与普通电容、电池有什么不同?

楼主:
超级电容器又叫双层电容、黄金电容、法拉电容。它与普通电容的最大区别是它是一种电化学的物理部件,但本身并不进行化学反应,相比普通电容的超级电容储电量特别大,达到法拉级(F:单位)的电容量。怎么样增加两极板的面积呢 ?超级电容通过注入电解质来储能,电解质在电极的作用下,电极表面电荷将吸引周围电解质溶液中的异性离子,使这些离子附于电极表面上形成双电荷层,构成双电层电容。由于两电荷层的距离非常小(一般0.5mm以下),再加之采用特殊电极结构,使电极表面积成万倍的增加,从而产生极大的电容量。
超级电容融合了普通电容的物理特性,很多优势是传统电容、电池无法比:
1. 超大电容量,法拉电容F(法拉)为单位普通电容uF(微法)为单位,比普通电容要大得多。
电容单位换算公式:
1F(法拉=1000 mF(毫法)
1mF(毫法)=1000 μF(微法)
1μF(微法)=1000 nF(纳法)
1nF(纳法)=1000 pF(皮法)
即:1F(法拉)=1000 mF(毫法)=10^6 μF(微法)=10^9nF(纳法)=10^12pF(皮法)。
2.可以瞬间释放的功率比普通电池大十倍,并不会损坏。
3.循环充放电寿命在100万次,这是最大的优点之一,传统电池一般只能充放数百次。
4.在-40度至+80度的环境温度中正常使用,传统电池高低温下效能将会大大降低。
5.有超强的荷电保持能力,漏电量非常小,传统电池要经常充电才能保持状态。
6.充电迅速,它的速度比普通电池快几十倍,10分钟内就可充满一辆汽车所需要的电量。
7.产品本身环保无污染,真正免维护,而传统电池仍是有污染。
缺点:
1、体积比较大,与体积相当的电池相比,它的储电量要小。
2、即使达到法拉级的电量,但与传统电池相比,仍然少得可怜,按目前的技术,它仍然不能作为电动力的主要储电器,因为它的电量只能驱动车辆行驶几公里至几十公里。

网友A(2023-09-16):
超级电容利用的,就是造成电池极化的那个双电层,
另外一种叫做 法拉第电容的,有可逆电化反應参与,你可以说它是个被极化效应堵住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