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代问——反激假负载

楼主(2023-09-15):
反激电路为什么不加假负载的时候电压会飘那么高,一般都会50%以上?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掉假负载吗?

楼主:
@xch 坛友能给看看吗?

网友A:
提高输出电容容量,可以减少些过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输出电容容量,可以减少些过冲。

那么TL431电压监测电路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等效负载?

xch
是。

网友B:
我发觉,空载时容易失控,似乎是电子电路的通病,
当电路空载时,有源器件身处的往往就是线性最差的地段。

网友B:
那个紫红的电容,就是「镇静剂」。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TL431电压监测电路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等效负载?

可以

网友A:
开关电源也是个大环路负反馈电路,负载开路时可以造成环路增益上升,导致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紫红的电容,就是「镇静剂」。

那么该电容的作用是什么?滤波?

网友B:
R1RpR2,是反馈链,而真正的採样环节,是R2。
Uo的波动使p点(Rp的抽头,V2的基极)电位变化,但经反馈后的Uo变化是跟p点相反的,
採样比(反馈系数)愈大,Uo愈低,但对Uo的控制力愈强,那个紫色电容的作用,就是 既增加交流反馈系数(抗干扰),又加重交流负载(抑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