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如何改善米勒效应?

楼主(2023-09-15):
CH1 VDS波形
CH2 VGS波形

目前栅极串联电阻10R,且CH2的波形振荡会跟随负载增大而略微增大。还有尝试在VGS并联130pF的电容,振荡会减小,但管子有些热。
请问:

1.看下述波形,还需要优化吗?看着驱动波形有些变形了

2.VGS上的第一个尖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2.如果需要优化,在GS极之间并电容或在DS并电容?还有别的解决办法吗?改善PCB走线不考虑。

看着管子的米勒电容很小了

网友A:
漏极并没振荡,栅极波形只是共模干扰。

网友B:
不像纯粹米勒效应。更像驱动回路寄生电感和负载电容Q值太高振铃了

网友C:
有些时候,只能换别家的MOS管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像纯粹米勒效应。更像驱动回路寄生电感和负载电容Q值太高振铃了

感谢指点!

那只能改电路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极并没振荡,栅极波形只是共模干扰。

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时候,只能换别家的MOS管才行

嗯 有可能跟寄生参数有关系

网友D:
驱动的PCB能贴上看看最好

网友C:
个人感觉,除非PCB太糙,或者太受限。一般还是器件的寄生参数影响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的PCB能贴上看看最好

2层板,1.6mm板厚,两个0.2的过孔,8mil线宽,走线长度约为20mm

网友E:
感觉是栅极的电阻太小导致的,可以尝试把电阻加到100R,如果对速率不是特别在意,可以加到1K,然后再测试波形应该会有所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是栅极的电阻太小导致的,可以尝试把电阻加到100R,如果对速率不是特别在意,可以加到1K,然后再测试波 ...

栅极电阻目前是10R了,再大的话,开关功耗会增大。MOS管发热厉害。目前开关速率是400Khz。

网友D:
引用 楼主:
2层板,1.6mm板厚,两个0.2的过孔,8mil线宽,走线长度约为20mm

KICAD

最好是只显示驱动线及回流的路径(参考地)

via应该影响不大,看看整个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D:
KICAD

最好是只显示驱动线及回流的路径(参考地)

您看看是这个吗?

@Siderlee :嗯嗯 我再去研究研究它的Layout
@Siderlee :大神能否给科普一下功率地的规范和注意事项,在下不甚感激,愿闻其详。
先看看芯片手册推荐的布局布线方式,对比一下
可能跟你的功率地有关

网友E:
有没有原理图?看着这个震荡就是寄生参数和弥勒电容引起的,栅极电阻又很小阻尼作用不大,控制信号边沿过快时就出现了谐振。

话说你这个负载电流非常大吗?可以稍微增加一点栅极电阻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平衡点,让发热不太严重又能改善这个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原理图?看着这个震荡就是寄生参数和弥勒电容引起的,栅极电阻又很小阻尼作用不大,控制信号边沿过快 ...

48V升压到80V@3A的恒流-应用,目前也是在找MOS管更换和控制栅极电阻大小,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E:
那你这个是电流太大了,对开关管的交叉损耗确实很敏感,看能不能试试增大栅极控制电阻,同时在栅极控制电阻上并联一个pF级别的电容,看能不能在保证快速上升边沿的同时增大谐振点的阻尼,看你图片上显示的谐振频率在120MHz~150MHz之间,如果保证在120MHz时的电容阻抗大于100R,就要用10pF及以下,栅极电阻也可以用100R以上的

网友F:
米勒效应是内因,配置与布局是外因!
结构性缺陷无法消除但可掩蔽,共集,共基,cascode,这些拓扑能把导致米勒效应的机制破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你这个是电流太大了,对开关管的交叉损耗确实很敏感,看能不能试试增大栅极控制电阻,同时在栅极控制电阻 ...

专业666  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F:
米勒效应是内因,配置与布局是外因!
结构性缺陷无法消除但可掩蔽,共集,共基,cascode,这些拓扑能把导 ...

谢谢指导

网友G:
米勒电容只是一部分,栅极对地的总电容由三部分组成:Crss折算到输入端的电容(即米勒电容)+Ciss(MOS管的输入电容)+PCB分布电容,你这个MOS管Ciss超过一千pf

楼主:
引用 网友G:
米勒电容只是一部分,栅极对地的总电容由三部分组成:Crss折算到输入端的电容(即米勒电容)+Ciss(MOS管的 ...

"你这个MOS管Ciss超过一千pf",然后呢? 愿闻其详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专业666  感谢指导!

实验一下,看看有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验一下,看看有没有效果

再改新板子 后期更新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再改新板子 后期更新

啊?找到问题所在了?还是说已经整改出有效方案了?分享下让大家也学习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啊?找到问题所在了?还是说已经整改出有效方案了?分享下让大家也学习一下嘛 ...

觉得还是PCB的寄生参数导致的,把线拉粗,减少了一个过孔,GND的回路改善了一下。
按照您所述,预留一个6pF电容并联在输入级的栅极电阻上。
只是能试试了,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觉得还是PCB的寄生参数导致的,把线拉粗,减少了一个过孔,GND的回路改善了一下。
按照您所述,预留一个6 ...

嗯嗯,如果这些整改措施解决了这个问题,也算是为自己积累技术经验了,到时候别忘了分享出来让我们也学习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这个MOS管Ciss超过一千pf",然后呢? 愿闻其详

Crss折算到GS的电容加上Ciss,容量还是比较大的,如果驱动端的驱动能力不足,上升沿会变慢,MOS管就会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G:
Crss折算到GS的电容加上Ciss,容量还是比较大的,如果驱动端的驱动能力不足,上升沿会变慢,MOS管就会发 ...

明白,感谢回复

楼主(2023-10-19):
引用 网友E:
啊?找到问题所在了?还是说已经整改出有效方案了?分享下让大家也学习一下嘛 ...

“把线拉粗,减少了一个过孔,GND的回路改善了一下”。振荡有改善,但是还是存在。觉得是芯片的驱动不够,下面更换了一个MOS管。

尝试更换了一下MOS管(Ciss大约是之前的一半,串联了22R电阻,Qg也小了一半多),发现栅极驱动波形电压变成了1V,这是为何呢?因为是MOS管坏了
旧MOS管规格书:BSC160N10NS3G
新MOS管规格书:FDD770N15A

@bendn @zlf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