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C程序中与内存有关的常见错误

楼主(2023-09-15):
开篇

与内存有关的错误属于那种最令人惊恐的错误。在时间和空间上,经常在距离错误源一段距离之后才表现出来。将错误的数据写到错误的位置,你的程序可能在最终失败之前运行了一段时间。

下面列举并分析与内存有关的几种错误:

1、间接引用坏指针
如果间接引用一个指向没有任何意义的数据的指针,那么操作系统会以段异常终止程序。如果向只读区域中写入数据,这些区域会以保护异常终止这个程序。

一个常见的经典示例是 scanf 错误。这个函数用处是从标准输入读入一个整数到一个变量,正确的写法是传递给 scanf 一个格式串和变量的地址:

scanf("%d", &value);
然而,常见的书写错误如下:

scanf("%d", value);
这种情况下,scanf 将把 value 内容解释为一个地址,并试图将一个字写到这个位置。这会导致程序出现异常,有时会立即终止;有时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后造成灾难性、令人困惑的后果。

2、读未初始化的内存
常见的错误是假设堆内存被初始化为零:

int *matvec(int **A, int *x, int n)
{
    int i, j;
    int *y = (int *)malloc(n * sizeof(int));

    for(i = 0; i < n; i++)
    {
        for(j = 0; j < n; j++)
        {
            y[i] += A[i][j] * x[j]
        }
    }
    return y;
}
示例中不应该假设新申请的内存地址(y 指向的地址)被初始化为零。正确的做法是显示地将 y[i] 设置为零,或者使用 calloc 申请内存。

3、栈缓冲区溢出
如果一个程序不检查输入字符串的大小就写入栈中目标缓冲区,那么这个程序就会出现缓冲区溢出的错误。如下程序:

void buff()
{
    char buf[64];

    gets(buf);
    return;
}
这个函数会出现缓冲区溢出错误,因为 gets 函数只是简单复制一个任意长度的字符串到缓冲区,不限制输入串的大小。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可以用限制了输入串大小的 fgets 函数。

4、假设指针和它们指向的对象大小相同
常见的错误是,假设指向对象的指针和它们所指向的对象是相同大小的,示例程序:

int **makeArray(int n, int m)
{
    int i;
    int **A = (int **)malloc(n * sizeof(int)); /* 注意此处语句,存在问题 */

    for(i = 0; i < n; i++)
    {
        A[j] = (int *)malloc(m * sizeof(int));
    }
    return A;
}
此程序的目的是创建一个由 n 个指针组成的数组,每个指针都指向一个包含 m 个 int 的数组。然而,第 4 行程序代码将 sizeof(int *)写成了 sizeof(int),代码实际上创建的是一个 int 的数组。

这段代码只有在 int 和指向 int 的指针大小相同的机器上运行良好;否则,就会出现错误。

5、内存越界
这种错误会越界覆盖原有内存的数据,导致出错:

int **makeArray(int n, int m)
{
    int i;
    int **A = (int **)malloc(n * sizeof(int)); /* 注意此处语句,存在问题 */

    for(i = 0; i <= n; i++) /* 注意循环终止条件 */
    {
        A[j] = (int *)malloc(m * sizeof(int));
    }
    return A;
}
程序在第 6 行 和第 8 行试图初始化这个数组的 n+ 1 个元素,这个过程会覆盖 A 数组后面的某个内存位置。

6、引用指针,而不是它所指向的对象
如果不太注意 C 操作符的优先级和结合性,我们就会错误地操作指针,而不是指针所指向的对象。如果想要减少某个指针指向的整数的值,代码书写如下:

*ptr--;
然而,因为一元运算符 “--” 和 “*” 的优先级相同,且从右向左结合。那么上述代码实际的效果为 *(ptr--),即减少的是指针自己的值,而不是它所指向的整数的值。

如果对优先级和结合性有疑问的时候,就用括号。修正后的代码:

(*ptr)--;
7、误解指针运算
这类错误是忘记指针的算术运算操作是如何进行。是以指针指向的对象的大小为单位进行的,而这种大小单位并不一定是字节。例如,扫描一个 int 的数组,并返回一个指向 val 首次出现的指针:

int *search(int *p, int val)
{
    while(*p && *p != val)
    {
        p += sizeof(int);
    }
    return p;
}
每次循环时,第 5 行都把指针加了 4 (一个整数的字节数),函数就不正确地扫描了数组中每 4 个整数。

8、引用不存在的变量
有的 C 程序员不太理解栈的规则,有时会引用不再合法的局部变量,如下所示:

int *stackref()
{
    int val;

    return &val;
}
这个函数返回一个指针(假设为 ptr),指向栈里的一个局部变量,然后弹出它的栈帧。尽管 ptr 仍然指向一个合法的内存地址,但是它已经不再指向一个合法的变量了。

以后在程序中调用其他函数时,内存将重用它们的栈帧。如果程序赋值给 *ptr,那么它可能实际上正在修改另一个含的栈帧中的数据。从而潜在地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9、引用空闲堆块中的数据
引用已经被释放了的堆块中的数据会导致出错。例如:

int *heapref(int n, int m)
{
    int i;
    int *x, *y;

    x = (int *)malloc(n * sizeof(int)); /* 申请内存 */

    ...

    free(x); /* 释放内存 */

    y = (int *)malloc(m * sizeof(int));
    for(i = 0; i < m; i++)
    {
        y[i] = x[i]++;
    }

    return y;
}
当程序在第 15 行引用 x[i] 时,数组 x 可能已经是某个其他已分配堆块的一部分了,其内容也许被重写了。导致程序运行结果与预期不符合,出现错误。

10、引起内存泄漏
内存泄漏是缓慢、隐形的杀手,当程序员不小心忘记释放已分配的内存块,而在堆里创建了垃圾时,会发生这种问题。如下:

void leak(int n)
{
    int *x = (int *)malloc(n * sizeof(int));

    return;
}
如果经常调用这个函数,渐渐地,堆里会充满了垃圾,造成内存泄漏。有时会引起程序终止或其他问题。

小结
以上总结了 C 程序中,管理和使用内存常见的错误类型,并举例进行了说明。在实际的编程中,应该避免出现这些错误,否则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

网友A:
管理和使用内存常见的错误类型具体原因建议详细讲述

网友B:
scanf("%d", &value);这个其实是对scan语法的理解和应用

网友C:
内存不兼容,质量问题

网友D:
内存泄漏,越界访问

网友E:
忘记函数的返回值

网友F:
scanf 错误一般是语法问题

网友G:
坏指针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空的指针 没有指向任何地址是吗

网友H:
既然地址空间数据没有初始化 那么我自然应该是知道的啊

网友I:
指针变量的值是NULL,或者未知的地址值,或者是当前应用程序不可访问的地址值,这样的指针就是坏指针

网友J:
这里边所描述的很多错误都是我们在正常的编写代码的过程中都能避免的

网友K:
在编译的过程中 ,这些情况都不会有报错发生吗

网友L(2023-10-15):
如何释放堆栈里边的垃圾数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