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是不是错了?

楼主(2023-09-15):
AD620规格书里面的,ADC的AGND接错了吧,应该接最左边传感桥的GND吧?
不然比VREF低的信号被砍掉了

网友A(2023-10-16):
ad705的输入反了吧

AD705在此是跟随器。输入没有反。

网友B:
你说的没错

网友C:
如果ADC芯片的AGND地与AD620的地是完全隔离的,并且,传感器(3K电桥)只输出大于参考电平(AD705跟随器2V输出),上图AGND连接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