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H7还不在JLink支持列表,有Add-On可以下载吗?

楼主(2023-09-16):
RT

网友A:
是JFLASH没有吧,jlink是可以调试GD32H7的

网友B:
是不是版本太低了啊

网友C:
更新下固件试试吧

网友D(2023-10-30):
对于GD32H7微控制器,目前JLink并没有提供直接的支持。然而,您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支持。

网友D:
由于GD32H7微控制器目前不在JLink支持列表中,因此可能无法直接使用JLink进行调试。但是,通过使用其他调试器或开发工具,您仍然可以实现对GD32H7微控制器的编程和调试。

网友E:
可能是版本太低了吧

网友F(2023-12-21):
你的jlink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G:
最好下载个最新的jflash就好了

网友H:
Add-on是啥?离线下载包?

网友I:
这个应该keil的官方能有相关的pack安装吧

网友J:
直接去segger上找个关于GD的支持包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K:
你用H7是用keil开发吗?还是IAR啊?

网友L:
这种列表应该可以自己编辑吧,可以自己添加型号的

网友M:
不知道能不能下载,但我觉得支持列表你自己添加一下也行的啊

网友N:
网上不是有很多可以添加支持的吗,自己加一下

网友O:
话说,GD的H7还不被jlink支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