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NC连接器

楼主(2023-09-16):
   BNC连接器是一种用于同轴电缆的连接器,全称是BayONet Nut Connector(刺﹡螺母连接器,这个名称形象地描述了这种接头外形),因为同轴电缆的广泛应用,BNC连接器也被大量用于通信系统中,如网络设备中的E1接口就是用两根BNC接头的同轴电缆来连接的,在高档的监视器、音响设备中也经常用来传送音频、视频信号。
BNC连接器的种类
BNC连接器包括:
  BNC-T型头,用于连接计算机网卡和网络中的缆线;
  BNC桶型连接器,用于把两条细缆连接成一条更长的缆线;
  BNC缆线连接器,用于焊接或拧接在缆线的端部;
  BNC终端器,用于防止信号到达电缆断口后反射回来产生干扰。终端器是一种特殊的连接器,内部有一个精心选择的匹配网络电缆特性的电阻。每一个终端器必须接地。
BNC连接器的质量判定
  第一:通过产品的表面来看,镀层光亮细腻的为好,铜的纯度越高越光亮,有些产品外面光亮,却是铁质的。
  第二:吸铁石吸附测试,一般情况下只有卡口弹簧和尾部弹簧为带铁质材料;线夹、插针和套壳为铜质,其他部件为锌合金 。
  第三:刮开表面镀层看材质:通过刀片等利器刮开表面的镀层直观的看材质,通过刮开线夹、插针、屏蔽套筒镀层直观对比产品材质。
第四:除了以上方法外,还可以备一个质量好的母头去试
BNC连接器的安装方式
   一般来说,BNC连接器分为焊式和免焊式两种
  焊式当然就是用烙铁和焊锡固定,这是目前国内使用较为普遍的形式,焊接的外形又可以分为英式和美式两种,按材质分为包芯,锌合金和铜制。
  免焊式又分为两种,一种是用螺丝拧紧,即中间轴线带有个螺丝,用于快速链接,另一种对线缆要求比较高,有直拧式、冷压式和挤压式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