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无法烧入程序,请问一下,怎么解决

楼主(2023-09-16):
因加入PD模式,而没有加入唤醒程序,导致无法烧入程序,请问一下,怎么解决

网友A:
用的什么芯片,芯片型号是什么?

网友B:
你把nrst接出来接jlink,然后keil上面配置成resetpin模式就可以烧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芯片,芯片型号是什么?

N32G003F5Q7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nrst接出来接jlink,然后keil上面配置成resetpin模式就可以烧录了

"你把nrst接出来接jlink",nrst接jlink哪个引脚

网友B:
接jlik的reset脚,上面一排从左往右数第三个

网友A:
参考这篇文章的第二个办法:二、用Keil解决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6059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