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如何快速学会51单片机

楼主(2023-09-18):
1.入门
这一阶段可以理解为基础为0,对单片机及模数电毫无了解,对编程也是一点不懂,这一阶段推荐看视频,比如我大二的时候是看的郭天祥的《十天学会单片机》
第一编的时候不是很着急上手就开始做,这时候即使你上手了也是一步一个坎,最后一总结时间花的只多不少,第一遍的时候我建议就看视频,理解和开拓思路为主,你如果经常有“哇,原来是这样”的感觉那就对了,这一过程如果时间充裕的话三五天就能完成
看完第一遍基本就大致知道单片机是什么了,然后就可以上开发板了,这一遍学习就不要还单纯的看视频,建议看部分就停下来自己写写,烧录下,甚至改改,看看有什么变化,这一过程最重要的收获应该是电路基础原理,了解单片机最小系统的概念,知道基本概念的意义,比如定时器是什么,大概做什么用?中断是什么?模数转换是什么概念?只要先大致了解即可,别指望这时候就能得心应手,玩转单片机那种程度还差不少。
2.实践
上述操作大概需要半个月到一个月,视频仔细看两边,不懂的细节可以多看几遍,然后就可以开始实践了,很多教程甚至没到这就已经结束了,就讲了下基本的例程,但是你会发现即使你学的很好了,一想做项目,瞬间还是感觉啥也不会
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前边的例子只是分离的部分知识,项目确实需要综合起来的,涉及的逻辑思维,项目流程都是完全没有接触过的,怎么可能上手就会
而这里实践的方法如果在实验室,有比赛或者规定的项目是最好的,直接按照需求想怎么实现就好,比如当时我进实验室就是通过做比赛,当时是要求做一个多功能门禁系统,可以按键设置密码,密码解锁,屏幕显示状态,支持红外遥控开锁等等
听着需求很简单,如果你有自信,可以试着做下,从项目需求分析,硬件电路设计,代码编写步步是坎,我当时各种百度,查资料,奋战了两周终于做出来实物,也顺利得了一等奖进了实验室,当然最大的收获重点并不是得奖,而是这个过程中实践的收获,一点点做出项目的过程是单片机技术提升的关键点(参加比赛的同学有上百,但是最后只有7个人得奖,可见还是有区分的,之后的学习生涯也是类似,很简单的东西但就是能刷掉很多人)
3.补充知识深度
上一个过程如果重复几次,就是多做几个项目应该就会得心应手了,比如做个温湿度传感器,做个LED显示装置,难点的做个无线小车等,很多人应该就停留在这了
但是仔细想想,这些项目自己付出的知识只是不停的重复而已,如果毕业也是做51单片机开发,那可能就会一直重复下去
但是从技术深度和未来的发展来说,这些是肯定不够的,比如你可以做遥控小车,但是里边涉及的知识其实是很多的,比如PID控制的深度应用,蓝牙协议栈/wifi协议栈的实现,是否可以升级为操作系统开发,电机驱动算法等等
这些当然每个都涉及非常多的知识,所以这也是单片机学习的终极方向,学习的范围也由广到精,对应的能力和收入也会有显著的提升

当然这是根据我自己学习单片机的完整的思路例程,题主的快速需要结合自己的需求,比如你像我当初一样,想做比赛得奖,那第一步就可以满足,二三步则是后续需要思考的。

网友A:
了解电子元器件的基本原理,包括电路、电压、电流、电阻等概念。

网友B:
你掌握了基本的51单片机编程后,你可以开始学习一些更高级的知识,例如中断、定时器、串口通信等。

网友C:
需要明确学习51单片机的目的是什么。例如,如果你想学习嵌入式系统,那么51单片机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如果你想学习数字电路设计,那么你可能需要学习更高级的芯片,如ARM或FPGA。

网友D:
单片机通常使用C语言进行编程。学习C语言的基本语法、数据类型、控制结构等是理解和编写单片机程序的关键。

网友E:
在网上查找相关的教程和文档,如《C语言与单片机入门教程》等,这些资源可以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和学习51单片机。

网友F:
学习C语言,它是嵌入式系统开发中常用的语言。

楼主:
网上有许多关于51单片机的学习教程

网友G:
了解51单片机的内部结构和各个寄存器的功能,对于理解单片机的工作方式非常重要。

网友H:
了解 51 单片机的基本概念,包括什么是单片机、51 单片机的结构和组成部分。熟悉 C 语言编程,因为 51 单片机的编程主要使用 C 语言。

网友I:
在学习过程中,遇到问题是正常的。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查找文档、调试代码、分析错误等,是学习单片机的关键。

网友J:
学习单片机需要不断的练习和实验。通过编写代码、调试程序、观察和分析结果,加深对单片机的理解和掌握。

网友K:
选择一款适合的开发工具,例如Keil C51、SDCC等。了解开发工具的使用方法,包括创建项目、编写代码、编译、下载和调试等。熟悉开发工具可以提高开发效率。

网友L:
通过编写简单的程序,例如点亮LED灯、读取按键等,来加深对51单片机的理解。

网友M:
阅读一些优秀的单片机源代码可以帮助您更好地理解单片机的工作原理和编程技巧。

网友N:
51单片机通常使用C语言进行编程。如果你是零基础学习51单片机,可以从C语言的基础开始学习,例如变量、数据类型、控制语句、函数等。

网友O:
了解单片机的基本概念,包括寄存器、IO口、中断、定时器等。掌握单片机的体系结构和工作原理是学习的基础。

网友P:
我认为直接bilibili看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Q:
通过实践项目来加深对51单片机的理解和掌握。可以从简单的LED闪烁、按键检测等开始,逐步扩展到更复杂的项目,如数码管显示、串口通信、PWM控制等。通过实际操作,加深对单片机的应用和编程技巧的理解。

网友R:
掌握51单片机的内部资源,如特殊功能寄存器、中断向量表等。这些资源可以通过引入对应的头文件和使用函数进行操作。

网友S:
可以参与到一些实际的项目中,通过实际操作来提高自己的编程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网友T:
通过编写简单的程序来练习使用单片机。例如,你可以编写一个闪烁LED的程序,或者一个读取温度传感器的程序。

网友U:
寻找相关的学习资料和资源,如教材、在线教程、论坛等。参与单片机开发社区,与其他开发者交流和分享经验,可以加速学习过程。

网友V:
学习使用51单片机的开发环境,例如Keil、IAR、MPLAB等,这些工具可以帮助你编写、编译和调试程序。

网友Q:
可以通过阅读相关的书籍、教程或参加培训课程来学习C语言。

网友W:
51单片机主要使用C语言进行编程,因此你需要学习C语言的基础知识,包括变量、函数、数组、结构体、指针等。

网友X:
在掌握基础知识后,可以学习一些高级知识,例如 51 单片机的定时器高级功能、ADC/DAC 接口、Flash 编程等。

网友Y:
需要了解51单片机的基本知识,包括它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以及开发环境的使用等。

网友Z:
学习51单片机需要掌握基本的电路基础,比如说欧姆定律,二极管、三极管开关原理,LED灯驱动电路,按键检测电路,ADC检测电路等等。

网友W:
通过编写C语言或者汇编来控制单片机,汇编目前用的不多,所以建议只学C语言就行了。

网友G:
学习了基础的C语言知识后,你可以尝试编写一些简单的51单片机程序,例如控制LED灯的亮灭、输出不同的声音等。

网友AA:
通过编写一些简单的程序,例如点亮 LED、通过串口发送数据等,熟悉 51 单片机的编程流程和操作方法。

网友AB:
购买一块51单片机开发板,这样可以让你在实际操作中学习和理解51单片机的各种功能和应用。

网友J:
购买一个51单片机开发板,将学到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通过实践中的问题和挑战,不断深化对51单片机的理解。

楼主:
熟悉 51 单片机的基本指令,例如 MOV、OR、AND、XOR、ADD、SUB 等。了解寄存器及其作用,例如 ACC、B、PSW 等。

网友AC:
学习 51 单片机的串行通信原理,了解如何使用串口发送和接收数据,实现与其他设备的通信。

网友B:
以参加线上或线下课程来系统地学习51单片机

网友AD:
在学习51单片机之前,建议先学习基本的电子电路和计算机组成原理等知识。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51单片机的工作原理。

网友AE:
学习51单片机的硬件基础知识,包括数字电路、定时器、串口等。

网友AF:
学习 51 单片机的中断处理,了解如何使用中断实现异步通信、按键识别等功能。

网友AG(2023-11-02):
看看Bilibili就知道了。

网友AH:
你可以参加一些实际的项目,通过实际操作提高你的编程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网友AI:
研究c说话,它是单片机体系开辟中经常使用的说话。

网友AJ(2023-12-07):
阅读一些优秀的微控制器源代码可以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微控制器的工作原理和编程技巧。

网友AK:
领会51嵌入式的内部结构以及各个寄存器的功效,关于明白嵌入式的事情方法相当紧张。

网友AL:
通过编写简单的程序,如点亮LED灯,读取按钮等,可以加深我们对51单片机的了解。

网友AM:
可以经由过程浏览相干的册本、教程或者加入培训课程来研究c说话。

网友AN:
必要领会51嵌入式的基本知识,包含它的根本布局、事情道理和开辟情况的利用等。

网友AO(2024-01-08):
通过编写C语言或汇编语言控制微控制器。

网友AP:
只要看看哔哩哔哩你就知道了。

网友AQ:
你可以加入一些现实的项目,经由过程实际操作进步你的编程以及解决问题的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