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C语言开发单片机为什么大多数都采用全局变量的形式?

楼主(2023-09-19):
看很多开源的智能硬件包括飞控,平衡小车的C语言代码,大多数都是使用全局变量,也就是用很多函数来操作这些变量,比如函数1把一个全局变量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算法计算后改变了这个全局变量的值,然后函数2再拿着函数1处理过的这个全局变量再做另外的处理,像这种操作完全可以用函数1的返回值实现,不需要定义全局变量,但很多代码中有大量的这种操作,请问这是为什么呢?是处于性能的考虑还是什么呢?

网友A:
应该不会啊  全局变量多占用空间啊

网友B:
并不是说全局变量多 而是因为定义成全局变量的话方便操作

网友C:
是不是建立的文件过多 使用全局变量便于数据共享呢

网友D:
所以这些必须使用很多全局变量的程序所需要的空间就比较大

网友E:
我们在编写单片机程序的时候肯定是要避免少用全局变量的

网友F:
楼主是是不是说的头文件里边的全局变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