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代码优化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2023-09-17):
越靠近底层,代码量越有限的地方(如某硬件的驱动),是越适合使用全局变量的,理由如下:
1,尽量减少全局变量的使用,目的是以效率为代价,优化代码可读性,同时减少BUG出现概率。但对于单个硬件的驱动,其代码量是十分有限的,通常是一个.c一个.h文件,不超过2-3百行,逻辑十分清晰简单,同时一次创作完成测试没BUG后几乎不用修改。此时使用全局变量,并用static修饰限制其只在本驱动.c文件中可见,对代码可读性、健壮性几乎没有负面影响,趋利避害,何乐而不为呢?
2,对于底层驱动,其稳定性是十分重要的。使用全局变量,可以提前分配数据的存储位置,达到“过了编译就能运行”的效果。而使用栈中的临时变量,或是动态分配的内存,都有可能因为运行时的RAM使用状态无法预知,导致程序失效。如果是一般软件遇到此类错误,无非是抛出异常或程序闪退,而驱动程序遇到此类错误的后果相较是更严重的,轻则导致某个硬件失效,重则导致硬件损坏。
3,对于底层软件,其效率也是十分重要的。顶层的每一个操作,最终都要执行若干个底层的函数,如果顶层软件就十分复杂,底层函数的效率就显得更加重要。此时通过全局变量减少一次栈操作、减少一次函数调用,就能对整体的效率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某些硬件驱动时间要求精确到时钟周期级,此时多一次上下文切换、多一次函数调用的开销都是要精打细算的。
但是,一个项目也不可能只有底层驱动。例如用STM32做一块手表。顶层面向用户的GUI框架、应用程序等,显然是不适合使用大量全局变量。更应该采用一些优化方法保证程序的可读性和易维护性。

网友:
算法和数据结构是程序设计的重要部分,使用高效的算法和数据结构可以提高程序的运行效率

网友A:
函数调用是程序中常用的操作,但是过度的函数调用会消耗大量的时间和资源。优化函数调用的方法包括减少不必要的函数调用、使用内联函数、使用全局变量等。

网友B:
在程序中,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计算,避免重复计算和重复执行相同的操作。

网友C:
循环结构是程序中常用的结构,但是过度的循环会消耗大量的时间和资源。优化循环结构的方法包括减少循环次数、使用更高效的循环结构等。

网友D:
现代的编译器通常提供了一些优化选项,可以根据需要启用这些选项。例如,开启编译器的优化选项可以让编译器自动进行一些优化,提高代码的执行效率。

网友E:
选择正确的算法和数据结构可以大大提高程序的效率。

网友C:
数调用和参数传递会增加额外的开销,影响代码的执行效率。可以尽量减少函数的调用次数,避免不必要的函数嵌套,合并函数等来提高代码的效率。

网友F:
在进行代码优化时,要避免过度优化。过度优化可能会导致代码可读性降低、维护困难等问题。优化应该在保证代码正确性和可读性的前提下进行。

网友G:
单片机的内存和存储器资源有限,因此优化代码以减少内存和存储器的使用是很重要的。可以考虑使用局部变量代替全局变量、合并重复的代码片段、使用位操作代替字节操作等来减少内存和存储器的占用。

网友H:
选择合适的数据类型可以提高代码的效率和节省存储空间。例如,使用整型数据类型代替浮点型数据类型、使用无符号整数代替有符号整数等。

网友I:
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内存分配和释放操作

网友J:
代码优化应该与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相结合。

网友K:
虽然代码优化可以提高程序的运行效率,但是过于复杂的优化代码可能会影响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L:
尽可能减少循环次数,或者使用更高效的算法来代替循环。

网友M:
其实老程序员而言,代码不需要进行优化,如果资源十分的紧张。

网友N:
如果一个计算在循环内或者在多个地方需要用到,可以考虑把它提取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的函数或者变量,避免重复计算。

网友K:
序运行的重要资源,合理的内存管理可以提高程序的运行效率。优化内存使用的方法包括使用指针、避免内存泄漏、使用缓存等。

网友A:
需要尽量减少内存的使用。可以通过减少不必要的变量和数据结构等方式来实现。

网友O:
过大的数据结构会占用过多的内存,导致程序运行缓慢。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该尽量减少数据结构的规模。

网友P:
嵌套循环会大大降低代码效率,如果可以,尽量使用其他方式(如使用索引)来替代嵌套循环。

网友Q:
避免使用过多的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因为它们会占用更多的内存空间。

网友R:
我们自己编写程序的时候还 要注意不要编写重复性的代码

网友S:
我们在代码中写的注释部分应该不占用空间吧

网友T:
低层驱动的稳定性通过什么来衡量呢

网友U:
哪些种类的操作比较占用内存呢

网友V:
对于大部分用户来说 底层驱动都是直接使用厂家提供的吧

网友W:
全局变量在整个程序范围内都是可见的,这可能会导致数据竞争的问题。如果需要共享数据,那么应该使用局部变量,并通过函数参数在函数之间传递数据。

网友X:
正确地选择数据结构可以大大提高代码效率

网友Y:
递归调用是不是也比较耗费单片机资源呢

网友Z:
不必要的复杂代码会使得代码难以理解和维护。

网友AA:
大多数编译器都有一些优化选项

网友AB:
函数调用会增加程序的开销,因此需要尽可能减少函数调用的次数

网友AC:
编译器通常提供了优化选项,可以自动进行代码优化。使用编译器优化选项可以提高程序的运行效率。

网友AD:
寄存器是单片机中非常宝贵的资源,因此需要尽可能合理利用寄存器。可以通过使用寄存器代替复杂的算术运算等方式来实现。

网友C:
优化算法和逻辑可以显著提高代码的效率。选择更高效的算法、减少不必要的计算、合理利用循环和条件语句等都是可以考虑的优化点。

网友AE:
代码优化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包括计算、循环、内存、函数调用、算法和数据结构、编译器优化选项等

网友AF(2023-11-02):
有必要尽可能地减少内存的使用,这可以通过减少不必要的变量和数据结构来实现。

网友AG:
代码优化应当与代码的可读性以及可维护性相结合。

网友AH:
在步伐中,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计较,防止反复计较以及反复实行雷同的操纵。

网友AI(2023-12-08):
防止利用过量的全局变量以及静态变量,由于它们会占用更多的内存空间。

网友AJ:
事实上,对于有经验的程序员来说,如果资源非常紧张,代码不需要优化。

网友AK:
选择精确的算法以及数据结构可以大大提高步伐的服从。

网友AL:
尽可能减少轮回次数,大概利用更高效的算法来取代轮回。

网友AM(2024-01-08):
当我们编写自己的程序时,我们也应该注意不要编写重复的代码

网友AN:
咱们在代码中写的解释部门应当不占用空间吧

网友AO:
有什么措施可以用来衡量底层驱动程序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