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原来大神都这样优化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3-09-18):
1、程序的书写结构 虽然书写格式并不会影响生成的代码质量,但是在实际编写程序时还是应该遵循一定的书写规则,一个书写清晰、明了的程序,有利于以后的维护。在书写程序时,特别是对于While、for、do…while、if…else、switch…case 等语句或这些语句嵌套组合时,应采用“缩格”的书写形式。
2、标识符 程序中使用的用户标识符除要遵循标识符的命名规则以外,一般不要用代数符号(如a、b、x1、y1)作为变量名,应选取具有相关含义的英文单词(或缩写)或汉语拼音作为标识符,以增加程序的可读性,如:count、number1、red、work 等。
3、程序结构C 语言是一种高级程序设计语言,提供了十分完备的规范化流程控制结构。因此在采用C 语言设计单片机应用系统程序时,首先要注意尽可能采用结构化的程序设计方法,这样可使整个应用系统程序结构清晰,便于调试和维护。

对于一个较大的应用程序,通常将整个程序按功能分成若干个模块,不同模块完成不同的功能。各个模块可以分别编写,甚至还可以由不同的程序员编写,一般单个模块完成的功能较为简单,设计和调试也相对容易一些。在C 语言中,一个函数就可以认为是一个模块。

所谓程序模块化,不仅是要将整个程序划分成若干个功能模块,更重要的是,还应该注意保持各个模块之间变量的相对独立性,即保持模块的独立性,尽量少使用全局变量等。对于一些常用的功能模块,还可以封装为一个应用程序库,以便需要时可以直接调用。但是在使用模块化时,如果将模块分成太细太小,又会导致程序的执行效率变低(进入和退出一个函数时保护和恢复寄存器占用了一些时间)。
4、定义常数 在程序化设计过程中,对于经常使用的一些常数,如果将它直接写到程序中去,一旦常数的数值发生变化,就必须逐个找出程序中所有的常数,并逐一进行修改,这样必然会降低程序的可维护性。因此,应尽量当采用预处理命令方式来定义常数,而且还可以避免输入错误。
5、减少判断语句能够使用条件编译(ifdef)的地方就使用条件编译而不使用if 语句,有利于减少编译生成的代码的长度。
6、表达式对于一个表达式中各种运算执行的优先顺序不太明确或容易混淆的地方,应当采用圆括号明确指定它们的优先顺序。一个表达式通常不能写得太复杂,如果表达式太复杂,时间久了以后,自己也不容易看得懂,不利于以后的维护。

7、函数 对于程序中的函数,在使用之前,应对函数的类型进行说明,对函数类型的说明必须保证它与原来定义的函数类型一致,对于没有参数和没有返回值类型的函数应加上“void”说明。如果果需要缩短代码的长度,可以将程序中一些公共的程序段定义为函数。如果需要缩短程序的执行时间,在程序调试结束后,将部分函数用宏定义来代替。注意,应该在程序调试结束后再定义宏,因为大多数编译系统在宏展开之后才会报错,这样会增加排错的难度。
8、尽量少用全局变量,多用局部变量因为全局变量是放在数据存储器中,定义一个全局变量,MCU 就少一个可以利用的数据存储器空间,如果定义了太多的全局变量,会导致编译器无足够的内存可以分配;而局部变量大多定位于MCU 内部的寄存器中,在绝大多数MCU 中,使用寄存器操作速度比数据存储器快,指令也更多更灵活,有利于生成质量更高的代码,而且局部变量所能占用的寄存器和数据存储器在不同的模块中可以重复利用。
9、设定合适的编译程序选项许多编译程序有几种不同的优化选项,在使用前应理解各优化选项的含义,然后选用最合适的一种优化方式。通常情况下一旦选用最高级优化,编译程序会近乎病态地追求代码优化,可能会影响程序的正确性,导致程序运行出错。因此应熟悉所使用的编译器,应知道哪些参数在优化时会受到影响,哪些参数不会受到影响。

02代码的优化

1、选择合适的算法和数据结构 应熟悉算法语言。将比较慢的顺序查找法用较快的二分查找法或乱序查找法代替,插入排序或冒泡排序法用快速排序、合并排序或根排序代替,这样可以大大提高程序执行的效率。

选择一种合适的数据结构也很重要,比如在一堆随机存放的数据中使用了大量的插入和删除指令,比使用链表要快得多。数组与指针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说指针比较灵活简洁,而数组则比较直观,容易理解。对于大部分分的编译器,使用指针比使用数组生成的代码更短,执行效率更高。

但是在Keil 中则相反,使用数组比使用的指针生成的代码更短。
2、使用尽量小的数据类型 能够使用字符型(char)定义的变量,就不要使用整型(int)变量来定义;能够使用整型变量定义的变量就不要用长整型(long int),能不使用浮点型(float)变量就不要使用浮点型变量。当然,在定义变量后不要超过变量的作用范围,如果超过变量的范围赋值,C 编译器并不报错,但程序运行结果却错了,而且这样的错误很难发现。

3、使用自加、自减指令 通常使用自加、自减指令和复合赋值表达式(如a-=1 及a+=1 等)都能够生成高质量的程序代码,编译器通常都能够生成inc 和dec 之类的指令,而使用a=a+1 或a=a-1之类的指令,有很多C 编译器都会生成2~3个字节的指令。
4、减少运算的强度 可以使用运算量小但功能相同的表达式替换原来复杂的的表达式。如下:
(1)求余运算

a=a%8;
可以改为:
a=a&7;

说明:位操作只需一个指令周期即可完成,而大部分的C 编译器的“%”运算均是调用子程序来完成,代码长、执行速度慢。通常,只要求是求2n 方的余数,均可使用位操作的方法来代替。
(2)平方运算

a=pow(a,2.0);
可以改为:
a=a*a;
说明:在有内置硬件乘法器的单片机中(如51 系列),乘法运算比求平方运算快得多,因为浮点数的求平方是通过调用子程序来实现的,在自带硬件乘法器的AVR 单片机中,如ATMega163 中,乘法运算只需2 个时钟周期就可以完成。即使是在没有内置硬件乘法器的AVR单片机中,乘法运算的子程序比平方运算的子程序代码短,执行速度快。如果是求3 次方,如:
a=pow(a,3.0);
更改为:
a=a*a*a;

则效率的改善更明显。
(3)用移位实现乘除法运算
a=a*4;
b=b/4;
可以改为:
a=a<<2;
b=b>>2;说明:通常如果需要乘以或除以2n,都可以用移位的方法代替。在ICCAVR 中,如果乘以2n,都可以生成左移的代码,而乘以其它的整数或除以任何数,均调用乘除法子程序。用移位的方法得到代码比调用乘除法子程序生成的代码效率高。实际上,只要是乘以或除以一个整数,均可以用移位的方法得到结果,如:
a=a*9
可以改为:
a=(a<<3)+a

5、循环

(1)循环语对于一些不需要循环变量参加运算的任务可以把它们放到循环外面,这里的任务包括表达式、函数的调用、指针运算、数组访问等,应该将没有必要执行多次的操作全部集合在一起,放到一个init 的初始化程序中进行。

(2)延时函数 通常使用的延时函数均采用自加的形式:

void delay (void)

两个函数的延时效果相似,但几乎所有的C 编译对后一种函数生成的代码均比前一种代码少1~3 个字节,因为几乎所有的MCU 均有为0转移的指令,采用后一种方式能够生成这类指令。在使用while 循环时也一样,使用自减指令控制循环会比使用自加指令控制循环生成的代码更少1~3 个字母。
但是在循环中有通过循环变量“i”读写数组的指令时,使用预减循环时有可能使数组超界,要引起注意。

(3)while 循环和do…while 循环用while 循环时有以下两种循环形式:

unsigned int i;

在这两种循环中,使用do…while循环编译后生成的代码的长度短于while循环。

6、查表 在程序中一般不进行非常复杂的运算,如浮点数的乘除及开方等,以及一些复杂的数学模型的插补运算,对这些即消耗时间又消费资源的运算,应尽量使用查表的方式,并且将数据表置于程序存储区。如果直接生成所需的表比较困难,也尽量在启动时先计算,然后在数据存储器中生成所需的表,后面在程序运行直接查表就可以了,减少了程序执行过程中重复计算的工作量。

7、其它 比如使用在线汇编及将字符串和一些常量保存在程序存储器中,均有利于优化。

网友A:
尽量少用全局变量 少用大的数组

网友B:
也可以适当的插入一些汇编语言

网友C:
程序模块化可以大幅度给单片机程序瘦身

网友D:
跑系统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优化单片机程序的作用吗

网友E:
如果存在单独的硬件除法器的话 就不会需要移位操作了吧

网友F:
既然do while生成的代码更短 为什么我们还经常使用while而不是do while呢?

网友G:
优化单片机程序是一项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的任务,需要有深厚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

网友H:
尽量使用局部变量和参数传递数据,避免不必要的全局变量

网友I:
如果有可能的话,尝试利用单片机的并行和并发特性,这可以提高程序的执行效率。

网友J:
过多的中断可能会导致程序运行不稳定。

网友K:
尽可能减少访问内存的次数,因为访问寄存器的速度快于访问内存。

网友L:
在单片机程序中,通信协议往往会占用大量的时间和资源。因此,要精简通信协议,减少冗余数据,提高通信效率。

网友M:
将中断处理程序用于与全局变量相关的操作,可以降低主循环中的全局变量数量,提高程序性能。

网友N:
尽可能使用最简单的代码结构,避免使用复杂的嵌套和递归。删除不必要的代码和注释,减少程序的冗余。

网友O:
优化代码是提高单片机性能的最直接的方式。这包括减少不必要的运算,优化循环结构,使用位操作代替乘法和除法等。

网友P:
查表法是一种常用的优化方法,可以减少计算时间和存储空间。例如,可以将一些常用的数据存储在表格中,然后通过索引快速查找所需的数据。

网友Q:
减小变量的长度可以提高代码效率,例如在8位的单片机中,对循环控制变量使用 int 类型是一种浪费,可以改用更短的数据类型。

网友R:
单片机程序的优化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需要综合考虑多个方面,以提高程序的执行效率、降低内存占用率、减少功耗等。

网友:
在需要高效率处理的特定情况下,可以使用硬件加速器来加速处理流程。硬件加速器可以处理一些复杂的算法和数据处理任务,从而减少单片机的负担。

网友S:
在优化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代码结构、算法、数据结构等多个方面,以提高程序的执行效率、降低内存占用率、减少功耗等。

网友T:
针对性的算法,如快速傅立叶变换、数字滤波等,以提高程序的执行效率。

网友U:
根据项目需求,选择具有合适性能和外设的单片机。例如,如果项目需要处理大量的数据,可以选择具有较高处理能力和外设扩展性的单片机。

网友V:
合理选择单片机的外设,例如使用串行通信替代并行通信,以减少硬件资源的使用

网友W:
很多单片机都有一些特殊的硬件加速器或者硬件协处理器,如果可能的话,尽量利用这些特性来优化你的代码。

网友X:
通过合理设置定时器、中断等硬件模块的工作状态,以及采用低功耗模式等方法。

网友Y:
通过合理配置硬件模块,如定时器、中断控制器等,实现高效的任务调度和处理。

网友Z:
利用预处理器指令(如宏和条件编译)来管理全局变量,可以在编译时进行优化,减少全局变量的数量。

网友AA:
可以有效地优化单片机程序,提高代码质量和程序性能。

网友M:
中断是单片机系统中非常重要的概念,但是过多的中断会导致系统性能下降。因此,需要根据实际需求合理地使用中断,例如尽可能减少中断的次数、避免频繁使用中断等。

网友AB:
当定时器溢出或其他特定条件满足时,触发中断处理函数中的代码,从而提高效率。

网友AC:
比如将比较慢的顺序查找法用较快的二分查找法或乱序查找法代替,插入排序或冒泡排序法用快速排序、合并排序或根排序代替,这样可以大大提高程序执行的效率。

网友AD:
尽量使用定点数替代浮点数,因为浮点数运算需要消耗更多的时间和资源。

网友AE:
单片机的时钟频率直接影响其运行速度和功耗。在满足系统要求的前提下,适当降低时钟频率可以减少功耗和热损耗。

网友AF:
在单片机中,程序的指令和数据通常都是预先存储在内存中的。优化数据和代码的存储,使其尽可能地靠近,可以减少内存访问的开销。

网友AG:
大多数编译器都提供了一些代码优化选项,合理使用这些选项可以使编译器自动对代码进行一些优化。

网友R:
在单片机程序中,内存资源通常非常有限,因此需要尽可能减少内存的占用率。

网友H:
通过软件调试,可以发现并修复程序中的错误,提高程序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I:
合理安排内存分配,避免内存碎片,同时采用高效的内存访问方法,如直接寻址、间接寻址等。

网友J:
大多数单片机编译器都提供了优化选项,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择。例如,可以启用代码压缩、优化循环结构、禁用调试信息等,以减少程序的大小和运行时间。

网友AH:
为全局变量、函数和模块添加详细的注释和文档,以便其他开发人员了解程序的设计和实现。

网友K:
中断会打断程序的正常执行流程,导致程序运行的效率降低。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避免使用中断。

网友L:
合理利用单片机的硬件资源,如定时器,中断,I/O口等,可以大大提高程序的效率。

网友AI:
在单片机程序中,代码结构的优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通过模块化编程、使用函数封装数据等方式来优化代码结构,以提高程序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Z:
优化单片机程序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硬件资源进行综合考虑。

网友AA:
根据项目需求,编写高效的算法,减少不必要的计算和内存占用。例如,使用位操作代替乘除法,降低代码复杂度。

网友AJ:
合理使用内存可以大大提高程序的运行速度。例如,尽量减少全局变量的使用,尽量使用局部变量,可以有效减少内存的使用。

网友AK:
循环结构是程序中常见的结构,对其进行优化可以显著提高程序的执行效率。例如,尽量使用前置判断来代替循环判断。

网友AE:
减少不必要的中断处理程序,同时避免在中断处理程序中执行耗时的操作。

网友AL:
通过硬件调试,可以检查硬件的工作状态,发现并修复硬件问题。

网友G:
通过合理选择算法和数据结构、利用硬件资源、合理使用编程语言、使用优化工具等方式,可以有效地提高单片机程序的执行效率和性能。

网友AM:
优化代码和优化速度实际上是一个矛盾的统一。

网友I:
尽量避免代码冗余,只保留必要的代码。这样可以减少代码量,提高程序的执行效率。

网友AN:
全局变量在程序中占用固定的存储空间,而且会增加程序的复杂度和运行时间。因此,要尽量减少全局变量的使用,使用局部变量或传递参数的方式代替全局变量。

网友L:
删除不必要的代码,减少嵌套和循环,避免使用过多的跳转和中断等

网友AO:
在编写程序时,要注重代码的简洁、可读性和可维护性,同时使用适当的算法和数据结构来提高程序的执行效率。

网友Z:
单片机的电源消耗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优化电源使用,如关闭不需要的I/O口,可以降低电源的消耗。

网友AP:
看大神写的C语言程序也是一种享受

网友G(2023-10-18):
合理的代码结构有助于提高程序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大神们通常会将代码分为不同的模块,例如主函数、中断处理函数、功能函数等,并保持良好的代码注释和文档。

网友AQ:
优化算法可以极大提高代码的运行效率。了解并熟悉你正在使用的单片机的特性和限制,针对这些特性来选择最合适的算法。

网友J:
单片机通常具有低功耗模式,可以在不使用时进入休眠状态或降低功耗模式,以减少单片机的功耗。

网友AR:
使用查找表代替复杂的计算公式,使用位操作代替乘除法等。

网友AS:
选择高效的算法和数据结构,可以减少程序的计算量和存储空间,提高程序的执行效率

网友X:
选择高效的算法可以减少程序的运行时间。例如,如果你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处理大量的数据,使用排序算法而不是查找算法可能更有效。

网友AT:
程序模块化可以大大减轻单片机程序的重量

网友AU:
针对性的算法,如快速傅立叶变更、数字滤波等,以进步步伐的实行服从。

网友AV:
当定时器溢出或者其他特定条件满意时,触发间断处理函数中的代码,从而提高效率。

网友AW(2023-12-07):
公道选择嵌入式的外设,比方利用串行通讯替换并行通讯,以削减硬件资源的利用

网友AX:
尽可能利用局部变量以及参数传递数据,防止不必要的全局变量

网友AY:
过量的间断大概会致使程序运行不不乱。

网友AZ:
如果可能的话,尝试利用微控制器的并行和并发特性来提高程序执行效率。

网友BA:
经由过程公道设置定时器、间断等硬件模块的事情状况,和采纳低功耗模式等法子。

网友BB(2024-01-08):
如果有单独的硬件除法,就不需要移位操作了,对吧

网友BC:
经由过程合理配置硬件模块,如定时器、间断控制器等,实现高效的任务调度以及处置。

网友BD:
可以有用地优化嵌入式步伐,进步代码质量以及步伐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