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单片机开发项目全局变量太多怎么管理?

楼主(2023-09-19):
最近有几个小伙伴反映说自己写程序感觉很乱,不知道怎么去规划,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全局变量满天飞,代码一多就出现好多问题。
而且如果自己写的程序不加注释的话,过几个月发现看不懂了。
一个工程师的成长过程,总是惊人地相似,曾经我也和大家一样,一直想解决程序如何写能更好这个问题。
全局变量太多难管理,看起来是个小问题,要想解决其实背后涉及很多东西,否则不如你直接加注释来得更直接。
变量确实要用,你省不了,你只能通过别的方式去规避乱的问题,比如说一些编程技巧和思维。
后面经过无数项目洗礼,我个人领悟是:一个程序写得好不好,主要看程序算法和程序架构。
先来说说算法好了,算法不是刚需。
很多新手以为程序要想写得好,跟英语和数学水平有关系。
今天我给大家交个底,并不是,最多数学好算法能做得更优,大多数产品算法都不复杂,单片机能做多复杂的运算是吧?
很多算法,难在前端公式剖析,不管再复杂的项目都好,最后体现在程序里的都是加减乘除,与或等这些简单运算。
举个例子:
请给出能够计算出结果等于8的公式。
不同的人,计算出来的公式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以下几种公式都能实现。
公式1:(1+1)*(2+2);
公式2: 1<<3
很明显,公式2的计算效率更高,主要是体现在汇编指令更少,机器周期自然更短,所以说算法更好。
实际上真正的算法比这个要复杂得多,这里只是举个例子而已。
像这种公式,一般我们在小笔记本上先算好,最后转成用加减乘除之类的公式用程序写出来。
大多数情况,只要产品实时性要求不是特别苛刻的,公式1和公式2你看不出任何区别。
并不是每个行业的产品都需要算法,每个行业的算法肯定也是不一样。
哪怕你数学很差,都没关系,你找个数学厉害的人,告诉他你要算什么。
让他用加减乘除、与、或、移位运算帮你算出一个最佳解题公式,你带入到程序直接用就行了。
所以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不要过度去追求程序执行效率,只要能满足需求就好,并不是刚需。
研究算法是很浪费时间的,通用性也不强,反正就是性价比很低。
下面再来说说程序架构,这个实用性和通用性极强。
而且可以说不懂架构中大型项目绝对做不来,不是做不好,而是做不来!
可能很多人工程师做了几年,已经碰到了瓶颈期,一直想提升,又无能为力。
比如说,变量多了,函数多了,程序总是乱糟糟的,一整合起来一堆BUG。
这个功能好了,影响了别的功能,改了别的功能,这个功能又不行了。
最后马马虎虎把代码好不容易整合起来实现完整的产品功能了,也没BUG了。
挨千刀的老板又跟你说要改功能,在刚开始做研发那几年,我就最怕增加功能、改功能。
哪怕只是把LED改成每秒闪1次,又或者说增加一个按键这么小的功能,如果架构不好的话,都有可能花上你一周甚至更长。
那程序架构到底是什么?
我认为是一种成熟的编程思维,是经验的总结,比如RTOS就是属于一种程序架构,STM32固件库也是一种程序架构。
不同的人,编写出来的程序架构都不一样,有大的有小的,最重要是够用就好。

网友A:
这样不做规划的话 整个程序就会难于维护

网友B:
可以考虑更换模型 或者建立共享文件

网友C:
如果某个变量只在函数内部使用,应该将其定义为局部变量,而不是全局变量。

网友D:
全局变量的管理和优化是单片机开发项目中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网友E:
如果全局变量只在单个文件中使用,那么它应该仅在这个.c文件中定义,而不应该写进.h文件。

网友F:
全局变量的读写效率可以得到提高,同时也降低了全局变量过多带来的管理难度。

网友G:
可以减少全局变量的数量,同时也可以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H:
有一些全局变量管理工具可以帮助开发人员管理全局变量

网友I:
可以考虑使用一个统一的头文件(如sys.h)来集中声明和管理所有的全局变量。

网友J:
全局变量的过度使用可能会破坏函数的封装性能,降低函数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K:
如果全局变量需要在多个文件中使用,那么它应该写在.h文件中,以便其他文件可以调用。

网友L:
可以使用malloc等函数来动态分配内存空间,然后在使用完全局变量后释放内存空间。

网友M:
将程序划分为独立的模块,每个模块负责一部分功能。这样可以减少全局变量的数量,并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N:
对于单片机开发中的全局变量,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有效的管理

网友O:
在编写代码时,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全局变量

网友P:
应该避免在函数内部定义和使用,以减少代码的耦合性和复杂性。

网友G:
如果单片机的内部RAM或Flash空间不足,可以考虑使用外部RAM或Flash来存储全局变量

网友Q:
将全局变量封装到不同的模块或函数中,减少全局变量的个数和可见范围

网友R:
尽量减少全局变量的使用,或者将多个相关的全局变量封装成一个结构体或联合体。

网友K:
可以使用动态内存分配的方式来创建全局变量。

网友S:
为每个全局变量取一个明确的名称,以反映其含义和用途,避免使用过于简单或模糊的名称。

网友T:
利用预处理器指令(如宏和条件编译)来管理全局变量,可以在编译时进行优化,减少全局变量的数量。

网友U:
可以使用函数或者模块来封装

网友V:
可以使用编译器提供的关键字来限制全局变量的作用域,例如在C语言中使用static关键字可以将全局变量限制在当前文件的作用域内。

网友W:
单片机开发中,全局变量的使用可以提高程序的可移植性和灵活性,但是如果全局变量太多会影响程序的效率和可读性。

网友X:
尽量减少全局变量的数量和大小。可以通过模块化编程、使用函数封装数据等方式来减少全局变量的使用。

网友Y:
将中断处理程序用于与全局变量相关的操作,可以降低主循环中的全局变量数量,提高程序性能。

网友I:
为全局变量和函数添加详细的注释和文档,以便其他开发人员了解全局变量的作用和使用方法。

网友Z:
可以有效地管理和优化单片机开发项目中的全局变量,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L:
可以使用初始化函数或者初始化文件来集中管理。

网友AA:
可以使用宏定义来定义常量,这样可以将常量定义为一个固定的值,从而减少全局变量的使用。

网友AB:
如果全局变量只是用于某个特定函数或模块,可以考虑使用局部变量代替全局变量

网友AC:
将相关的变量组织在一起,形成结构体或联合体,可以提高全局变量的组织性和可读性。

网友D:
在函数内部使用局部静态变量可以避免在每次调用函数时创建和销毁变量,从而减少开销

网友AD:
全局变量的一大缺点是在整个程序运行期间都占用内存空间

网友AE:
对于常用的全局变量,可以使用宏定义或者常量代替,以减少代码的冗余和复杂性。

楼主:
使用函数参数和返回值来传递数据。可以使用函数参数和返回值来传递数据,从而减少全局变量的使用

网友AF:
可以让全局变量有更大的存储空间,同时也可以避免因为全局变量过多而导致内存溢出。

网友AG:
为全局变量选择有意义的名称,可以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帮助程序员理解变量的作用和含义。

网友AH:
如果某个变量只在某个函数中使用,可以考虑使用静态变量,这样该变量只在该函数中可见,从而节省内存空间。

网友AI:
尽量使用局部变量和参数传递数据,避免不必要的全局变量。

网友N:
尽量将全局变量限制在函数内部使用

网友P:
每个模块都有自己的全局变量。这样可以减少全局变量的数量,同时也可以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AJ(2023-11-02):
将全局变量封装到不一样的模块或者函数中,削减全局变量的个数以及可见范畴

网友AK:
关于嵌入式开辟中的全局变量,必要按照现实环境举行有用的办理

网友AL:
应当防止在函数内部界说以及利用,以削减代码的耦合性以及复杂性。

网友AM(2023-12-07):
尽量减少全局变量的利用,大概将多个相干的全局变量封装成一个布局体或者联合体。

网友AN:
可以有用地办理以及优化嵌入式开辟项目中的全局变量,进步代码的可读性以及可维护性。

网友AO:
全局变量的管理和优化是微控制器开发项目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网友AP:
动态内存分配可用于创建全局变量。

网友AQ(2024-01-08):
全局变量的读写服从可以获得进步,同时也低落了全局变量过量带来的办理难度。

网友AR:
可以利用初始化函数大概初始化文件来集中管理。

网友AS:
可以削减全局变量的数目,同时也可以进步代码的可读性以及可维护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