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单片机堆栈说明与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存储位置

楼主(2023-09-16):
事实上堆(heap)和栈(stack)是两种不同的数据结构,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国内的教材要称呼其为堆栈,因此以下的内容都称其为栈。我们可以尝试通过一个简单的函数调用来看看局部变量是如何在汇编代码中存储的。以下的结果是我在M1 Macbook Pro上用x86_64-elf-gcc编译得到的结果。C代码如下int add(int x, int y){    int z = 1;    return x + y + z;}int main(){    add(1, 2);    return 0;}
编译语句为
x86_64-elf-gcc -O0 -o main.s -S main.c
生成的汇编代码我选取了add函数并去掉了无关的注释,如下
add:        pushq        %rbp        movq        %rsp, %rbp        movl        %edi, -4(%rbp)        movl        %esi, -8(%rbp)        movl        -4(%rbp), %edx        movl        -8(%rbp), %eax        addl        %edx, %eax        popq        %rbp        ret
创建局部变量的过程在于movl %edi, -4(%rbp) 和movl %esi, -8(%rbp)。在前两步中函数保存了并更新rbp值 ,而传递的参数初始保存在edi和esi寄存器中。因此前两部执行完后栈分布情况大致如下----------------------------------------the value of previous rbp               <- rbp----------------------------------------
接下来通过两条movl指令,函数向相对rbp的指定偏移地址写入参数。注意栈是自顶向下增长的。情况如下 ----------------------------------------the value of previous rbp               <- rbp----------------------------------------argument0----------------------------------------argument1----------------------------------------
在这之后传入的变量就被存储在栈上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相对rbp的偏移量去访问到这两个参数。例如,在接下来的加法运算中,函数首先就通过两条加法指令将数据从对应的偏移量地址读取到寄存器中,再执行加法操作。最后,当函数执行完成时,函数会进行退栈。注意到最后一步 popq %rbp ,事实上是恢复了原始的rbp值,这意味着在函数返回之后我们无法再通过原先相对rbp的偏移量再去访问到原先局部变量的值,函数调用栈事实上被销毁了。当然,在更复杂的例子中rsp指针也应当被移动,并在返回时被重新对齐。可能是我们的C函数过于简单,尽管关闭了优化,编译器依然没有移动它。 如果是在函数中自己创建局部变量,道理也同传入参数是一样的,始终是将数据存储在栈上再通过相对rbp或者rsp的偏移量去找到相应的数据。

网友A:
楼主是不是考虑重新对文章内容重新排版啊

网友B:
能否将汇编代码的部分加一下相关的注释呢

网友C:
这样操作的话 如果数据溢出了怎么办呢

网友D:
如何防止误操作修改相应地址的数据呢

网友E:
退栈之后再次存储其他数据怎么知道存在哪个地址上了呢

网友F:
堆和栈就必须要存储对应的数据 不能混淆使用是吗

网友G(2023-10-17):
单片机堆栈是一种特殊的内存结构,用于临时存储数据和返回地址。堆栈的工作原理是“后进先出”(LIFO),即最后入栈的数据最先出栈。在单片机中,堆栈通常位于内部RAM的最高地址。

网友H:
全局变量是定义在程序全局作用域中的变量,其生命周期通常贯穿于整个程序运行期间。这些变量在内存中的静态存储区进行分配。

网友I:
函数被调用时,堆栈指针会向下移动,为函数的局部变量和参数分配内存空间。当函数返回时,堆栈指针会恢复到原始位置,释放函数占用的内存空间。

网友J:
堆栈的大小通常是固定的,因此函数调用过程中的局部变量和参数数量可能会受到堆栈大小的限制。

网友K:
在多个函数之间共享某些数据的情况,可以考虑使用全局变量。

网友L:
单片机堆栈在函数调用、中断处理和返回语句等场景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用于存储临时数据和返回地址。

网友M:
在单片机中,堆栈是一种数据存储结构,用于存储程序运行时所需的数据和指令。堆栈的存储位置是在程序运行时动态分配和释放的,通常由CPU的栈指针控制。

网友N:
局部变量的生命周期只限于函数调用期间,而全局变量的生命周期则贯穿整个程序执行过程。

网友O:
当一个函数被调用时,单片机会将该函数的返回地址、函数名和参数等数据压入堆栈,然后执行该函数。在函数内部,如果使用了局部变量,那么这些局部变量也会被压入堆栈。当函数执行完毕后,单片机会从堆栈中依次弹出函数的返回地址、函数名和局部变量等数据,然后执行返回语句

网友P:
全局变量是静态存储在内存中的,可以在程序的任何地方访问。局部变量是存储在栈中的,它们只在函数内部有效,当函数返回时,局部变量被自动清除。

网友Q:
全局变量是在整个程序中都可见可用的变量,它们的生命周期从声明处开始,直到程序运行结束。

网友R:
局部变量的生命周期和可见性是有限的,只能在函数或代码块内部使用。

网友S:
如果堆栈太小,可能会导致函数调用失败或程序崩溃。因此,在编写单片机程序时,需要合理分配堆栈大小,以满足程序的需求。

网友T:
在单片机中,堆栈通常是一个内存区域,可以通过软件编程来设置其大小和位置。

网友U:
栈是一个特殊的存储区,主要功能是暂时存放数据和地址,通常用来保护断点和现场。当一个函数被调用时,它的局部变量和形参会被压入栈中;当函数执行完毕返回时,这些变量和参数会被弹出栈外。

网友V:
局部变量,以及形参,返回值等存储在栈中,由编译器自动分配和释放。

网友:
每当进入一个函数时,单片机都会将一些内存空间分配给这个函数的运行使用,这部分内存就被称为“栈帧”。在函数运行过程中创建的所有局部变量,都会被存放在这个栈帧内。

网友W:
堆栈的大小通常是固定的,由编译器或操作系统进行分配和释放。堆栈的大小通常是由系统参数指定的,例如在嵌入式系统中,堆栈大小通常由系统的RAM大小决定。

网友X:
在C语言中,全局变量在内存中的地址是固定的,可以在程序的任何地方访问。

网友Y:
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在存储位置上有所不同,全局变量在数据区中存储,而局部变量在堆栈中存储。

网友Z:
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存储位置是根据它们的声明方式来确定的。

网友AA:
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存储位置是不同的,全局变量存储在静态区,而局部变量存储在栈中。

网友AB:
局部变量则是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在某个特定函数内临时创建的变量,当函数执行完毕后,这些局部变量所占用的存储空间就会被系统自动回收。局部变量的存储位置位于堆栈空间。

网友AC:
局部变量仅在其所在的函数或代码块中可见,它们的生命周期只在函数或代码块执行期间。局部变量通常存储在堆栈中,其存储位置在编译时确定,并且通常是在调用函数时动态分配的。

网友U:
需要注意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存储位置和生命周期,以便于管理和优化程序。

网友V:
单片机堆栈是一种用于存储临时数据和返回地址的数据结构。它是一个先进后出的数据结构,也就是说,最后进入堆栈的数据将被最先取出。堆栈在单片机系统中广泛应用于函数调用、中断处理和返回语句等场景。

网友W:
在单片机中,全局变量存储在静态区,这个区域通常在RAM中,但也有可能在ROM或FLASH中,具体取决于单片机的型号和配置。全局变量的作用范围是整个程序,它们的值在程序运行期间不会改变。

网友Q:
单片机的堆栈是一种存储区域,用于存储函数调用过程中的局部变量、函数参数和返回地址等信息。堆栈由操作系统或程序自己来管理,具有后进先出(LIFO)的特性。

网友AD:
与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不同,堆栈是用于存储函数调用过程中的临时数据,而不是用于长期存储程序数据。

网友Y:
需要注意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存储位置,避免数据冲突等问题。

网友G:
当一个函数被调用时,编译器会在堆栈中为该函数分配一个栈帧,用于存储该函数的参数、局部变量等。当函数执行完毕返回时,其栈帧将被弹出,释放堆栈空间。堆栈的深度和大小通常受限于单片机的硬件资源和编译器配置。

网友H:
在单片机中,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存储位置有所不同。全局变量是 在程序 的数据区中存储的,而局部变量则是在堆栈中存储的。

网友I:
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通常存储在不同的内存区域。全局变量通常存储在程序存储器中,而局部变量则存储在堆栈中。

网友X:
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存储位置不同。全局变量通常是在程序启动时静态分配的内存空间,存储在堆栈的顶部,由CPU的栈指针控制。而局部变量则是在函数调用时动态分配的内存空间,存储在堆栈的特定位置,由CPU的栈指针控制。

网友AD:
在使用单片机开发过程中,需要合理使用堆栈,避免堆栈溢出等问题。

网友AE:
当函数被调用时,堆栈会为该函数分配一块内存,用于存储该函数的局部变量、参数和返回地址等信息。当函数返回时,该块内存会被释放,堆栈指针恢复到原始位置。

网友AF:
局部变量的生命周期以及可见性是有限的,只能在函数或者代码块内部利用。

网友AG:
在微控制器中,堆栈通常是一个可以通过软件编程设置大小和位置的存储区域。

网友AH:
您能向汇编代码部分添加相关注释吗

网友AI(2023-12-07):
在多个函数之间同享某些数据的环境,可以斟酌利用全局变量。

网友AJ:
局部变量,和形参,返回值等存储在栈中,由编译器主动分派以及开释。

网友AK:
全局变量以及局部变量的存储位置是按照它们的声明方法来肯定的。

网友AL:
堆和栈必须存储相应的数据,不能互换使用,对吧

网友AM:
在c说话中,全局变量在内存中的地点是牢固的,可以在步伐的任何处所拜候。

网友AN(2024-01-08):
如果操作过程中数据溢出怎么办

网友AO:
必要细致全局变量以及局部变量的存储位置以及生命周期,以便于管理以及优化步伐。

网友AP:
如何防止对对应地址数据的意外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