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解下图中五个运放构成电路分析

楼主(2023-09-16):
如图如下图一共有五个运放,有没有大佬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的作用

网友A:
百度一下“双运放恒流电路”,很像。

网友B:
U2.1是跟随器,采样DIANJI+的电压值。U1.1是加法器,U1.1 pin3端口将DAC_VOUT和DIANJI+二个信号相加;

U5.1不是运放,是电压比较器。

U4.1是跟随器,U3.1是正向放大器,二者互不关联,是常见的单元电路。

网友C:
U1.1 U2.1组成可控恒流电路;
U3.1采集电流值放大;
U5.1是比较器,作为过流检测。

网友D:
(1)U1.1和U2.1构成恒流源给DIANJI+处的传感器(比如光敏二极管。图中没有画出。)提供偏置直流电流,调整传感器静态参数。其电流大小为:I = Vdac / R9.

(2)跟随器U4.1提供给ADC1,获取传感器的整体直流工作点。

(3)U3.1和外围电路构成带通滤波器,处理、放大传感器获取的交流信号给ADC2.

(4)U5.1比较器,当U3.1输出信号大于2.048V时,比较器输出低电平关闭信号SHDN。也就是DIANJI+(电极+)信号太强,就关闭MCP1651.

———— 连蒙带猜。欢迎大家斧正。

蒙的成分涉及了C17和两个取样信号的作用问题,有点交代不清楚。它这个传感器是一个容性负载而不是阻性的,不然不会搞出C17这个怪怪的电容来。所以问题还是楼主没有把问题说清楚。

网友E:
哪里有5个?只有2个电路,下面2个重复。
第一个,数控恒流源。
第二个,上面信号缓冲输出给ADC,下面信号采样电流超过一定值输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