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单片机外扩存储器时如何确定存储器的地址范围?

楼主(2023-09-19):
1、首先先看存储器的地址IO怎么接的。
2#6264的片选信号CE接P2.7
1#6264的片选信号CE接P2.6
2764的片选信号CE接P2.5
P2.0 - P2.4 分别连接存储器的高地址A8-A12
P0.0 - P0.7分别连接存储器的低地址A0 - A7
2、然后再看存储器芯片手册介绍

CS已经默认接高电平了。那么选择哪个存储器可以将片选信号CE低电平,否则高电平。
3 回到问题本身, 为什么答案的首地址是从6000H开始?看以下分析
(1)选择2#6264存储器的话,需要将2#6264的片选信号CE低电平(P2.7 = 0),其他存储器的片选信号CE高电平(P2.6 = 1,P2.5 = 1)。
(2)6264存储器是8K的地址,地址范围为0000H - 1FFFH。
(3)如果需要往2#6264地址0000H写东西,各个IO口的电平为:
P2.7(2#6264的片选信号) = 0
P2.6(1#6264的片选信号) = 1
P2.5(2764的片选信号) = 1
P0.0 - P0.7(A0 - A7) = 0
P2.0 - P2.4 (A8-A12)= 0
P2,P0控制信号输出为0110 0000 0000 0000(P2高字节,P0低字节) = 6000H了

总结:存储器内部地址起始地址都是从0开始的,当几个存储器并联在一起控制,那么片选信号就要作为地址一部分(一般作为高地址),具体如何组合,具体地址,就要看原理图是怎么连接的了。

网友A:
单片机的地址总线数决定了单片机能够寻址的存储器地址范围。例如,8位单片机的地址总线数为8,能够寻址的存储器地址范围为0000H~FFFFH。

网友B:
根据地址线数量,可以确定存储器可以访问的总地址范围。例如,如果有12根地址线,那么可以访问的总地址范围是2的12次方,也就是4096个独立地址。

网友C:
首先,了解单片机内部存储器的结构,包括程序存储器、数据存储器和堆栈等。这有助于您了解如何在单片机中分配外部存储器的地址。

网友D:
确定外扩存储器的容量,即您需要的存储器空间大小。确保存储器的容量不超过单片机地址空间的范围。

网友:
在实际编程过程中,根据单片机提供的地址分配机制,实现外部存储器的地址分配

网友E:
在进行外扩存储器时,还需要考虑硬件连接和软件驱动程序的编写。确保在使用外扩存储器时,正确配置单片机的引脚、时钟和访问方式,并编写适当的读写函数来访问外扩存储器的数据。

网友F:
存储器的接口方式也会影响存储器的地址范围。

网友G:
确定存储器的地址范围涉及考虑单片机的地址线数量、外部存储器的类型和容量,以及如何分配地址线和控制芯片选择信号来实现不同存储器模块的选择。

网友H:
确定单片机地址线的位数,这将决定单片机的地址空间大小

网友E:
选择合适的存储器类型,如 RAM、ROM 或 Flash 等。

网友I:
存储器的容量决定了存储器的地址范围。例如,一个1KB的存储器,其地址范围为0000H~0FFFH。

网友J:
根据数据手册中的引脚说明,正确地将数据和地址线连接到单片机和存储器之间的电路中。

网友K:
通过I/O口直接访问存储器的地址范围与通过地址总线访问存储器的地址范围不同。

网友L:
单片机的存储器通常采用直接寻址、间接寻址和基址寻址等不同的寻址方式。在选择存储器地址范围时,需要考虑存储器的寻址方式,以确保存储器地址的正确性。

网友M:
根据单片机的地址线位数和存储器的容量,将地址范围分配给外扩存储器。这可以通过将存储器的起始地址与单片机的地址线位数进行对应来实现。

网友N:
根据单片机的地址线数量,你可以确定可以寻址的地址范围。

网友O:
单片机外扩存储器时,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因素,例如程序的需要、存储器的寻址方式等,来确定存储器的地址范围

网友P:
查阅单片机数据手册,了解单片机提供的外部存储器接口和地址分配。根据手册中的信息,可以确定外部存储器的地址范围。

网友Q:
根据单片机的体系结构确定存储器地址范围。单片机的内存空间通常是固定的,可以根据单片机的体系结构来确定存储器地址范围。

网友H:
可以使用单片机的GPIO口来控制这两个RAM芯片的芯片选择信号,以在需要访问它们时启用相应的RAM芯片。

网友R:
在确定存储器的地址范围时,需要综合考虑以上因素,选择合适的地址范围。同时,需要注意避免地址冲突,即不同的存储器不能使用相同的地址范围。

网友S:
单片机手册和相关资料通常会提供单片机的内存空间和存储器地址范围的详细信息。

网友T:
看芯片手册,不同存储器的映射地址空间不一样

网友U:
根据程序的需要确定存储器地址范围。在确定存储器地址范围时,需要考虑程序的需要。例如,如果需要存储大量的数据,可以选择合适的存储器地址范围,以确保数据的存储和处理效率。

网友B:
单片机外扩存储器时,可以用地址线确定存储器的地址范围

网友K:
可以将外扩存储器的起始地址设置为单片机地址范围内的某个地址,例如0x8000,然后将存储器的地址范围分配为0x8000到0x83FF。

网友V:
在确定外部存储器地址范围时,需要考虑地址映射策略。

网友:
如果存储器是可寻址的,你需要找到技术手册中的寄存器定义表

网友C:
假设你使用一个16位地址线的单片机,并且外扩了两个8KB的RAM芯片。首先,你需要确定每个RAM芯片的地址范围。因为一个8KB的RAM需要13位地址线来寻址(2^13 = 8192字节),所以你需要为每个RAM芯片分配不同的13位地址线。

网友W:
确定您要使用的外扩存储器类型,例如SRAM、EEPROM、Flash等。不同类型的存储器可能具有不同的地址范围和访问方式。

网友X:
查阅单片机的数据手册或参考资料,了解单片机的地址线和数据线的数量。这些线路的数量将决定单片机可以访问的地址范围和数据容量。

网友Y:
如果您的应用需要存储大量数据,您可能需要选择一个较大的外部存储器。

网友Z:
查阅单片机和存储器的技术手册,了解两者各自具备的地址线(A0-Ax)以及数据线(D0-Dx)的数量。

网友AA:
将地址线分配给不同的存储器芯片或存储器模块。这可以通过硬件线选或地址解码来实现。每个存储器模块都应有独特的地址范围。

网友AB(2023-11-02):
在现实编程进程中,按照嵌入式供给的地点分配机制,实现外部存储器的地点分派

网友AC:
选择合适的内存类型,如RAM、ROM或闪存。

网友AD:
确定微控制器地址行中的位数,这将决定微控制器地址空间的大小

网友AE(2023-12-07):
根据微控制器中的地址行数量,可以确定可寻址的地址范围。

网友AF:
内存的接口模式也会影响内存的地址范围。

网友AG:
根据数据手册中的引脚指令,正确地将数据线和地址线连接到微控制器和存储器之间的电路。

网友AH:
经由过程io口直接拜候存储器的地点范畴与经由过程地址总线拜候存储器的地点范畴不一样。

网友AI:
微控制器手册和相关材料通常提供有关微控制器的内存空间和地址范围的详细信息。

网友AJ(2024-01-08):
看一下芯片说明书,不同内存的映射地址空间是不同的

网友AK:
当扩展微控制器的外部存储器时,存储器的地址范围可以用地址线确定

网友AL:
在肯定外部存储器地点范畴时,必要斟酌地址映射计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