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多次软件复位后死机

楼主(2023-09-16):
做远程升级的时候,测试时偶尔发现多次软件复位后GD32F103单片机死机了,复位引脚强制复位也无法复位启动,只能断电重启才能启动,有遇到过的大神吗?

楼主:
最小系统,测试程序为最简,初始化IO后,闪烁led,然后使用软件复位,一直循环,然后过一段时间就死机了,死机时间不定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小系统,测试程序为最简,初始化IO后,闪烁led,然后使用软件复位,一直循环,然后过一段时间就死机了, ...

程序多大,,,用的哪款芯片?

楼主:
GD32F103RET6,程序很小,就初始化IO,然后复位

网友B:
有没有量测看复位是否生效

楼主:
复位按键都是无效的,另外我同时测试了几个板子,其中一台的死机后再也无法启动,重新上电也不行,使用stlink读flash,发现0x80000000开始的地方全变成0xff了,长度有20k左右,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C:
买到y货

网友D:
检查复位电路是否存在问题,如电容是否过小,电阻是否过大等。

网友E:
检查程序代码是否存在问题,如无限循环、栈溢出等

网友F:
是不是程序配置的问题啊

网友G:
按复位都无效?

网友H:
楼主使用的是哪种软件复位方式呢

网友I:
请问程序运行的环境干扰信号多吗

网友J:
死机现象发生的频率高吗?测量一下电压

网友K:
复位引脚那边是如何连接的呀?是不是走线不好引入干扰了

网友L:
断电重启之后不重新烧写程序也能正常运行是吗

网友M:
每次复位或者说死机的位置相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