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V307浮点指令生成测试

楼主(2023-09-16):
#申请原创#
CH32V307芯片的内核是QinkeV4F,带有FPU.
做个代码测试一下子FPU指令相对于软浮点代码的效率对比.

测试代码:
#include <stdint.h>

#define TEST_CNT    1000000

float test_float(void) {
    float sum = 0.1;

    for(uint32_t i=0; i < TEST_CNT; ++i) {
        sum += 0.625;
    }

    return sum;
}

double test_double(void) {
    double sum = 0.1;

    for(uint32_t i=0; i < TEST_CNT; ++i) {
        sum += 0.625;
    }

    return sum;
}
{
            uint32_t s_ticks = g_ticks;
            float result = test_float();
            uint32_t e_ticks = g_ticks;
            printf( "%u - %u\r\n", s_ticks, e_ticks);
            printf( "%f, test duration %u\r\n", result, e_ticks - s_ticks);
        }

        {
            uint32_t s_ticks = g_ticks;
            double result = test_double();
            uint32_t e_ticks = g_ticks;
            printf( "%u - %u\r\n", s_ticks, e_ticks);
            printf( "%f, double duration %u\r\n", result, e_ticks - s_ticks);
        }
通过配置是否使用FPU来对比运行效率,主要是这两个配置选项:
运行结果:
使用了FPU指令:
  1. 625000.125000, test duration 41
  2. 625000.100000, double duration 1186
不使用FPU指令,软件模拟浮点运算:
  1. 625000.125000, test duration 763
  2. 625000.100000, double duration 1031
结论:
单精度情况下, 硬件FPU指令比软件浮点快近19倍.
763/41 = 18.609756097560975

对于双精度情况, 由于都是软件模拟, 所以性能近似.
那么为什么, 使用软件模拟浮点运算时, 双精度的性能要稍稍提升一点.( 1186/1131 = 1.0486295313881522, 约5个百分点的提升).
本人认为是单精度与双精度都使用了软件模拟运算, 某些共通部分有一些编译器与连接器带来的优化效果.

最后看看两种情况下生成的代码差异.
1. 硬件FPU:
   4                      .Ltext0:
   5                              .cfi_sections        .debug_frame
   6                              .section        .text.test_float,"ax",@progbits
   7                              .align        1
   8                              .globl        test_float
  10                      test_float:
  11                      .LFB0:
  12                              .file 1 "../User/test_float_double.c"
   1:../User/test_float_double.c **** /*
   2:../User/test_float_double.c ****  * test_float_double.c
   3:../User/test_float_double.c ****  *
   4:../User/test_float_double.c ****  *  Created on: Sep 16, 2023
   5:../User/test_float_double.c ****  *      Author: Administrator
   6:../User/test_float_double.c ****  */
   7:../User/test_float_double.c **** #include <stdint.h>
   8:../User/test_float_double.c ****
   9:../User/test_float_double.c **** #define TEST_CNT    1000000
  10:../User/test_float_double.c ****
  11:../User/test_float_double.c **** float test_float(void) {
  13                              .loc 1 11 24
  14                              .cfi_startproc
  12:../User/test_float_double.c ****     float sum = 0.1;
  15                              .loc 1 12 5
  16                      .LVL0:
  13:../User/test_float_double.c ****
  14:../User/test_float_double.c ****     for(uint32_t i=0; i < TEST_CNT; ++i) {
  17                              .loc 1 14 5
  18                      .LBB2:
  19                              .loc 1 14 9
  20                      .LBE2:
  12:../User/test_float_double.c ****     float sum = 0.1;
  21                              .loc 1 12 11 is_stmt 0
  22 0000 B7070000                 lui        a5,%hi(.LC0)
  23 0004 07A50700                 flw        fa0,%lo(.LC0)(a5)
  24                      .LBB3:
  15:../User/test_float_double.c ****         sum += 0.625;
  25                              .loc 1 15 13
  26 0008 B7070000                 lui        a5,%hi(.LC1)
  27 000c 87A70700                 flw        fa5,%lo(.LC1)(a5)
  28                      .LBE3:
  11:../User/test_float_double.c ****     float sum = 0.1;
  29                              .loc 1 11 24
  30 0010 B7470F00                 li        a5,999424
  31 0014 93870724                 addi        a5,a5,576
  32                      .LVL1:
  33                      .L2:
  34                      .LBB4:
  35                              .loc 1 15 9 is_stmt 1 discriminator 3
  36 0018 FD17                     addi        a5,a5,-1
  37                              .loc 1 15 13 is_stmt 0 discriminator 3
  38 001a 5375F500                 fadd.s        fa0,fa0,fa5
  39                      .LVL2:
  14:../User/test_float_double.c ****         sum += 0.625;
  40                              .loc 1 14 5 discriminator 3
  41 001e EDFF                     bnez        a5,.L2
  42                      .LBE4:
  16:../User/test_float_double.c ****     }
  17:../User/test_float_double.c ****
  18:../User/test_float_double.c ****     return sum;
  19:../User/test_float_double.c **** }
  43                              .loc 1 19 1
  44 0020 8280                     ret
  45                              .cfi_endproc
2.软件模拟FPU:
   4                      .Ltext0:
   5                              .cfi_sections        .debug_frame
   6                              .globl        __addsf3
   7                              .section        .text.test_float,"ax",@progbits
   8                              .align        1
   9                              .globl        test_float
  11                      test_float:
  12                      .LFB0:
  13                              .file 1 "../User/test_float_double.c"
   1:../User/test_float_double.c **** /*
   2:../User/test_float_double.c ****  * test_float_double.c
   3:../User/test_float_double.c ****  *
   4:../User/test_float_double.c ****  *  Created on: Sep 16, 2023
   5:../User/test_float_double.c ****  *      Author: Administrator
   6:../User/test_float_double.c ****  */
   7:../User/test_float_double.c **** #include <stdint.h>
   8:../User/test_float_double.c ****
   9:../User/test_float_double.c **** #define TEST_CNT    1000000
  10:../User/test_float_double.c ****
  11:../User/test_float_double.c **** float test_float(void) {
  14                              .loc 1 11 24
  15                              .cfi_startproc
  16 0000 17030000                 call        t0,__riscv_save_2
  16      E7020300
  17                              .cfi_offset 9, -12
  18                              .cfi_offset 8, -8
  19                              .cfi_offset 1, -4
  20                              .cfi_def_cfa_offset 16
  12:../User/test_float_double.c ****     float sum = 0.1;
  21                              .loc 1 12 5
  22                      .LVL0:
  13:../User/test_float_double.c ****
  14:../User/test_float_double.c ****     for(uint32_t i=0; i < TEST_CNT; ++i) {
  23                              .loc 1 14 5
  24                      .LBB2:
  25                              .loc 1 14 9
  26                      .LBE2:
  12:../User/test_float_double.c ****     float sum = 0.1;
  27                              .loc 1 12 11 is_stmt 0
  28 0008 B7070000                 lui        a5,%hi(.LC0)
  29                      .LBB3:
  15:../User/test_float_double.c ****         sum += 0.625;
  30                              .loc 1 15 13
  31 000c 37070000                 lui        a4,%hi(.LC1)
  32                      .LBE3:
  12:../User/test_float_double.c ****     float sum = 0.1;
  33                              .loc 1 12 11
  34 0010 83A70700                 lw        a5,%lo(.LC0)(a5)
  35                      .LBB4:
  36                              .loc 1 15 13
  37 0014 83240700                 lw        s1,%lo(.LC1)(a4)
  38                      .LBE4:
  11:../User/test_float_double.c ****     float sum = 0.1;
  39                              .loc 1 11 24
  40 0018 37440F00                 li        s0,999424
  41 001c 13040424                 addi        s0,s0,576
  42                      .LVL1:
  43                      .L2:
  44                      .LBB5:
  45                              .loc 1 15 9 is_stmt 1 discriminator 3
  46                              .loc 1 15 13 is_stmt 0 discriminator 3
  47 0020 3E85                     mv        a0,a5
  48 0022 A685                     mv        a1,s1
  49 0024 97000000                 call        __addsf3
  49      E7800000
  50                      .LVL2:
  51 002c 7D14                     addi        s0,s0,-1
  52 002e AA87                     mv        a5,a0
  53                      .LVL3:
  14:../User/test_float_double.c ****         sum += 0.625;
  54                              .loc 1 14 5 discriminator 3
  55 0030 65F8                     bnez        s0,.L2
  56                      .LBE5:
  16:../User/test_float_double.c ****     }
  17:../User/test_float_double.c ****
  18:../User/test_float_double.c ****     return sum;
  19:../User/test_float_double.c **** }
  57                              .loc 1 19 1
  58 0032 17030000                 tail        __riscv_restore_2
  58      67000300
  59                              .cfi_restore 9
  60                              .cfi_restore 8
  61                              .cfi_restore 1
  62                              .cfi_def_cfa_offset 0
  63                              .cfi_endproc
可以看出硬件FPU计算时, 有明显的浮点指令:
  1. fadd.s        fa0,fa0,fa5
谢谢阅读.

网友A(2024-03-01):
能接收的最复杂的运算是什么呢

网友B:
这个速度快慢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

网友C:
请问什么叫做浮点指令生成啊?难道不是固定的指令吗

网友D:
软件模拟那部分代码我都没看明白  是什么语言啊

网友E:
可以单独为浮点数运算开辟 一个线程吗

网友F:
可以开启这个功能做普通的运算吗?

楼主(2024-03-31):
引用 网友F:
可以开启这个功能做普通的运算吗?

可以的, 就看你运算是否涉及浮点, 如果不涉及浮点, 则开启了也没有加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单独为浮点数运算开辟 一个线程吗

可以, 看你应用是否有大量需要浮点运算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件模拟那部分代码我都没看明白  是什么语言啊

汇编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什么叫做浮点指令生成啊?难道不是固定的指令吗

请看我的贴图.

就是测试在是否打开浮点指令开关的差别, 如果打开了就会生成单精度FPU指令生成, 否则使用软件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速度快慢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

相同的计算, 使用定时器观察所耗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接收的最复杂的运算是什么呢

仅受内存大小限制

网友G:
RISC-V内核的芯片?

是的

网友H:
那个配置FPU 的软件是啥

楼主(2024-05-27):
引用 网友H:
那个配置FPU 的软件是啥

就是官方配套的开发IDE,在项目属性里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