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我对uCLinux和Linux认识

楼主(2023-09-17):
用于单片机的uCLinux和Linux有什么区别?

uCLinux是针对没有MMU(Memory Management Unit)的微控制器和微处理器而设计的嵌入式操作系统,
Linux是针对所有具备MMU的处理器而设计的通用操作系统。
我来说一下区别:
没有内存保护
没有自动生长的堆栈
通用架构的内核不同
细节我就不多分享,百度里面很多讲解。
uCLinux不能运行时增加进程栈,不支持分页,RAMDISK uClinux是针对控制领域的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它从Linux 2.0/2.4内核派生而来,沿袭了主流Linux的绝大部分特性。适合不具备内存管理单元(MMU)的微处理器/微控制器,没有MMU支持是uClinux与主流Linux的基本差异。对uCLinux来说,其设计针对没有MMU的处理器,不能使用处理器的虚拟内存管理技术。uCLinux仍然采用存储器的分页管理,系统在启动时把实际存储器进行分页。在加载应用程序时程序分页加载。但是,由于没有MMU管理,所以实际上uCLinux采用实存储器管理策略。uCLinux系统对于内存的访问是直接的,所所有程序中访问的地址都是实际的物理地址。

这个是在网上找的,其实写的很清楚,下面我进么解释一下。
uCLinux和Linux的区别:uCLinux是针对没有内存管理单元(MMU)的微控制器和微处理器设计的嵌入式操作系统,而Linux是针对所有具备MMU的处理器设计的通用操作系统。这是两者最主要的区别。
uCLinux的特点:由于没有MMU支持,uCLinux不能运行时增加进程栈,也不支持分页。但是,uCLinux仍然采用存储器的分页管理,系统在启动时把实际存储器进行分页,在加载应用程序时程序分页加载。另外,由于没有MMU管理,uCLinux实际上采用实存储器管理策略,也就是说内存的访问是直接的,所有程序中访问的地址都是实际的物理地址。

大致就是这样的意思,虽然我查阅了蛮多资料,才理解到,写的不好,请大神们多分享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A(2024-02-02):
这俩系统所需要的空间是相差比较大的

网友B:
uClinux是针对控制领域的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它从Linux 2.0/2.4内核派生而来,沿袭了主流Linux的绝大部分特性

网友C:
虽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 但是互换的话 问题也不大吧

网友D:
在uClinux这个英文单词中u表示Micro,小的意思,C表示Control,控制的意思, 所以uClinux就是Micro-Control-Linux,字面上的理解就是"针对微控制领域而设计的Linux系统"。

网友E:
uClinux目标板处理器缺乏内存管理的硬件单元,使得Linux的系统接口需要作些改变

网友F:
对于内核开发者来说,uCLinux基本上与Linux没有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不能利用MMU提供的内存管理

网友G:
linux上的应用都能在uclinux上用吗?

网友H:
uCLinux是针对没有内存管理单元(MMU)的微控制器和微处理器设计的嵌入式操作系统,而Linux是针对所有具备MMU的处理器设计的通用操作系统。这是两者最主要的区别。

网友I:
uCLinux是不是就类似RTOS?

网友J:
MMU一般都是哪些设备存在?

网友K:
uCLinux的资料去哪里查看比较好?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L:
uCLinux是针对没有内存管理单元(MMU)的微控制器和微处理器设计的嵌入式操作系统,而Linux是针对所有具备MMU的处理器设计的通用操作系统。

网友M:
,uCLinux不能运行时增加进程栈,也不支持分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