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USB虚拟端口的COM号是随机的吗?

楼主(2023-09-17):
可不可以自己指定COM口的号啊?

网友A:
这个一般是电脑分配的,在电脑端可以修改指定COM口,如下图

网友B(2023-12-16):
这是电脑的事儿,不是你MCU的事儿

网友C:
不能指定端口号的哦,不过第一次设置之后,可以固定端口号了

网友D:
你可以等电脑分配完事儿之后,自己重新改一下

网友E:
一般是不能自定义端口号的

网友F:
电脑分配的,随机分配的

网友G:
这com不都是电脑按顺序分配的端口号么

网友H:
你用电脑修改一下不就好了么,这个简单

网友I:
不可以,别想了,只能后续的设定,不能开始就直接指定

网友J:
你端口号自定义干啥啊?随机来呗,上来是啥就是啥

网友K:
我觉得不能,因为这COM是电脑分配的

网友L:
不是随机的,可以进行指定串口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