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储能PCB设计和制造时注意要点

楼主(2023-09-18):
1、尽可能选择适用于高电流应用的高性能材料,如FR-4、金属基板以及复合材料,这些材料具有较低的电阻,较高的热传导性能和较好的机械强度,可承受大电流下的热量和电流集中效应。

楼主:
2、电流分布平衡,合理的电流分布可减小电流路径的电阻和热点产生,如添加平衡电流器、平衡电阻或电流平衡层,可提高电路板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楼主:
3、在PCB走线时,尽量不要把大电流路径和数字信号交叉走线,避免相互干扰。

楼主:
4、大电流路径尽量用铺实心铜处理,一是电流载流量比较大,二是会有比较好的散热效果,三是避免走线阻抗大,有较大电压降落在走线上。

楼主:
5、大电流产生的热量会使器件损坏,产品损坏,因此功率路径更是要注意。一般采用大面积铺铜,打过孔,外部阻抗焊层挖开,让铜皮裸露,来加快散热。

楼主:
6、布局时要考虑大电流的EMC辐射问题,可采取加粗线宽,加大孔径,增大间距设计等方式。大电流路径尽量短,规划路径时远离易受干扰的器件(信号干扰和热影响)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