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储能pcb板在制造中的难点

楼主(2023-09-18):
1.蚀刻难点

因为铜厚的增加,药水交换难度加大,为了尽可能的减少因药水交换造成的侧蚀量偏大,需要多次快速蚀刻,随着侧蚀量的增加,还需要采用增加蚀刻补偿系数的方式对侧蚀进行弥补。

楼主:
2.层压难点  随着铜厚的增加,线路间隙较深,需要的树脂填充量随之需要增加;由于需要使用树脂最大限度的填充线间隙等部位,用含胶量高,树脂流动性好的半固化片是做厚铜板的首选。但半固化片使用量的增加也会增加滑板的风险,常见是采用增加铆钉的方法,加强芯板之间的固定程度。

楼主:
3.钻孔难点  厚铜板通常板厚在2.0mm以上,在钻孔时,X-RAY随着铜厚的增加能量逐步衰减,其穿透能力会达到上限。也会出现PCB钻孔时焊盘拉裂的问题。传统改善办法是增大焊盘,增加材料的剥离强度,降低钻孔的落刀速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