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PCB电源的设计注意事项

楼主(2023-09-18):
对于电源设计,工程师需要良好的PCB布局。下面是在PCB电源设计时的7个注意事项:

楼主:
1、合适的稳压器  一般来说,会选择线性稳压器或者开关模式稳压器。线性稳压器提高低噪声输出,但散热较高,需要冷却系统。开关模式稳压器在较宽的电流范围内效率很高,但开关噪声会导致响应出现尖峰。

楼主:
2、PCB电源的热管理  电源的性能直接取决于散热,大多数电子元件在电流通过时都会发热。发出的热量取决于组件的功率水平、特性和阻抗。如面所述,合适的稳压器可以减少电路中的散热。开关稳压器的效率很高,因为散发的热量较少。  为了保证设备在环境温度下工作,工程师应该考虑适当的冷却方法。  如果选择线性稳压器,建议使用散热器或者其他冷却方法,如果设备的散热量很高,可以考虑使用风扇。  整个PCB的散热可能不均匀,具有高额定功率的组件可能会散发大量热量,从而在周围形成热点。可以在组件附近使用散热孔。

楼主:
3、接地层和电源层,以实现更好的PCB供电  接地层和电源层是用于电力传输的低阻抗路径。电源需要单独的接地层来分配功率、降低EMI、最大限度低减少串扰并减少电压降。电源层专用于电力传输到PCB的所需区域。  工程师需要单独处理接地网络的各个部分。在多层PCB中,一层或者多层可以专门用于接地层和电源层。此外,还可以通过在2个有源信号之间放置阶地层来减少干扰和串扰,从而有效地用地包围信号走线。

楼主:
4、去耦电容和旁路电容  当电源分配到整个板上的组件时,不同的有源组件将导致电源轨中的地弹和振铃。在这种情况下,工程师应该要在电源引脚附近使用去耦和旁路电容,满足设备电流需求的短尖峰。去耦主要是降低电源和接地之间的阻抗,去耦电容充当辅电源,提供IC所需的电流。充当本地电荷源以及支持切换。所有去耦电容都必须靠近IC的电源引脚连接,另一端直接连接到到低阻抗接地层。需要使用短走线连接去耦电容和接地过孔,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此连接的串联附加电感。  旁路电容旁路噪声并减少电源总线的波动,放置在靠近设备或者IC的位置。连接在电源和接地之间,补偿许多IC同时开关电源和接地层电势的变化。

楼主:
5、EMI滤波  工程师都**电源的EMI水平保持在他们定义的频谱限制以下。因此,在电源输入点使用EMI滤波器来降低传传导噪声。

楼主:
6、电力传输系统的频率响应  当电源突然加载时,例如从空载到满载,电压输出将趋于短暂下降并恢复到正常电压。  在某些情况下,在在电压稳定到正常之前,输出会振荡一段时间。如果振荡超出设计眼制,则需要调整输出电容和补偿电容。

楼主:
7、电源完整性 (PI)  工程师应该要确保电源设计的电源完整性。  电源完整性就是输送到电路的电源质量。它衡量系统内功率从电源传输到负载的效率,确保为所有电路和设备提供适当的功率,从而实现电路所需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