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pcb 电源布线注意事项

楼主(2023-09-18):
1、Y 电容放置在需要吸收的地方,接地越近越好,但也要考滤具体的设备结构而定,但有一个原侧就是接地点不要远离 Y 电容中心接地端。

楼主:
2、控制 IC 的 CS 脚与 MOS 和 S 极间的电阻应靠近 MOS 的 S 极,因为在此电阻上获取取样较低的电压,距 MOS 的 S 极远,总电阻会增加而产生误差,另外也容易受到外部的影响受到干扰,这也要看具体电路,如同步整流电路 UCC28950 就不是这样,CS 分流电阻就离 IC 很近,原因是 CS 信号电压比较高,总的原侧是看哪边的电压比较低,IC 的 CS 端就靠近哪边,但在开关电源中 CS 电阻一定要在 SOM 最近的接地处。

楼主:
3、驱动电路应靠近控制 IC,因为 IC 输出的电压不是很高,而驱动电路输出的电压相对比控制 IC 输出的电压高很多,受到外界影响要小很多。

楼主:
4、初次极的吸收电路电阻靠近交流输入电压端为好(如经过滤波的+310),因为电阻含有电感成份,易受外部干扰,也同时干扰其它电路,该电阻远离开关元件(如 MOS 端),次极则是电阻靠近低电压处,如电解的负极接地处。

网友A:
电源PCB的布线会经常遇到,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