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U599 U5A9-DK开发板TouchGFX工程的外部下载算法问题

楼主(2023-09-18):
U5A9-DK开发板在TouchGFX的模板工程的外部下载算法好像有问题,若图片资源不多,则可以正常下载,一旦外部资源超过芯片自带flash的大小,使用到外部flash时,烧录固件就会出问题,如图:
        Error: failed to download Segment[1]        Error: failed to download the File        d:/PersonalData/Prj/STM32Prj/MyApplication_1/gcc/include/flash_sections_int_ext.mk:2: recipe for target '_extflash_' failed        make[1]: *** [_extflash_] Error 1        ../gcc/Makefile:54: recipe for target 'flash' failed        make: ***  Error 2        Failed    Failed
请问这是我有什么地方的设置不正确吗?我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flash容量够吗

网友B:
那估计是因为外部算法不对吧

网友C:
烧录外部flash的话,需要配置外部flash的算法好像才行

网友C:
话说,官方的算法文件没提供给你么?

网友D:
资源不多可以正常下载,但资源多,图片之类的可以存在外部的flash之中的啊

网友E:
这是因为flash大小不够导致的

网友F:
算法问题,没啥办法,你可能需要自己写个算法文件,修改一下才行

网友G:
没遇到过啊,这外部算法都得自己写才行的

网友H:
如果方便,能把你的工程发出来看看吗

网友I:
那就少点图片呗,然后把图片都放在存储卡里之类的

网友J:
对,我看你的描述好像也是算法的问题

网友K:
可能是因为flash大小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