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求教STM32H750VBT6 可以同时使用SDRAM,LDTC以及外挂QSPI FLASH吗?

楼主(2023-09-18):
STM32H750VBT6的片内Flash只有128K大小,所以肯定需要外挂FLASH,由于还需要外挂一块800x480分辨率的TFT屏,所以也需要外扩SDRAM。

我的问题是,这款芯片通过FMC外扩SDRAM,以及通过LTDC外挂TFT屏,同时通过QSPI外挂一个FLASH,这三者可以同时使用吧?

我的意思是,这三者的引脚没有共用的情况吧?

感谢赐教

网友A:
这几个接口 对应不同外设,一般来讲只要封装管脚允许,使用上是不会有啥冲突的。

这时我们最好使用STM32CubeMx进行图形化配置,一目了然。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C:
是的,STM32H750VBT6微控制器可以同时使用SDRAM、LTDC(LCD TFT显示控制器)和外部QSPI Flash

网友D:
你这是想把芯片的性能榨干啊

网友E:
一般是可以一起访问的

网友F:
我建议哈,同时使用SDRAM、LTDC和外部QSPI Flash需要正确配置和初始化这些外设,并且需要合理分配和管理存储器资源。

网友G:
当然可以完全一起用啊,毕竟都IO是够用的啊

网友H:
一般是没有共用的

网友I:
你可以用cubemx来配置一下看看的嘛

网友J:
其实在乎一下屏幕和SDRAM就好了,SPI无所谓

网友K:
你这问题不大,冲突应该是没有

网友L:
你用cubemx瞅瞅,一般可以先预配置一下,然后看看会不会有冲突

网友M:
可以用cubemx来配置一下看看

网友N:
STM32H750VBT6微控制器可以同时使用SDRAM、LDTC(低功耗双通道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以及外挂QSPI FLASH。

网友N:
需要注意的是,STM32H750VBT6微控制器的资源有限,同时使用这些存储器可能会对其性能和功耗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在设计系统时,需要根据实际需求和应用场景来合理分配资源,以确保系统的正常运行和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