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没有人用STM32F103系列做过PMBus的主机呀?和I2C再配置上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23-09-18):
有没有人用STM32F103系列做过PMBus的主机呀?和I2C再配置上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应该没啥很大的区别

网友B:
没用过,这个是什么协议啊?

网友C:
ST好像是不支持,我看网上介绍说

网友D:
PMBus(Power Management Bus)协议。我看手册上也没写支持啊

网友E:
一般还是要以手册为准的,手册没有,估计就是不支持

网友F:
这个协议与I2C有啥区别?估计不能完全一致吧

网友G:
设备地址在I2C中,设备地址通常是7位或10位,而在PMBus中,设备地址是7位

网友H:
一般I2C是完全的,而PMBus好像属于I2C的一种

网友I:
配置的话,需要特殊配置一下吧

网友J:
应该寄存器的位数什么的应该不一样

网友K:
在I2C中,命令通常由设备地址和寄存器地址组成。而在PMBus中,命令格式更加复杂,包括设备地址、寄存器地址、命令字节和数据字节等。

网友L:
手册好像没有,估计是不支持

网友M:
STM32F103系列微控制器可以用来做PMBus的主机,需要对PMBus协议和通信方式有一定的了解。与I2C相比,PMBus具有更快的通信速度和更简洁的数据格式,但需要特定的电源管理知识。

网友N(2025-02-22):
目前做电源的才会使用

网友O:
是的,PMBus是基于I2C协议的通信协议,主要用于电源管理设备的控制和监控。

网友P:
I2C:是一种简单的双线通信协议,主要用于设备间的低速通信。

网友Q:
其实PMBus:基于I2C物理层,但在协议层增加了更多的规范,包括:标准的命令集(如读取电压、电流、温度等)。数据格式(如线性数据格式、直接模式格式)。错误检测和恢复机制。

网友R:
一般来说I2C数据传输格式为“设备地址 + 寄存器地址 + 数据”。但PMBus:数据传输格式为“设备地址 + 命令码 + 数据”,命令码定义了具体的操作(如读取电压、设置输出电压等)

网友S:
I2C:标准模式(100 kHz)、快速模式(400 kHz)、高速模式(3.4 MHz)。PMBus:通常使用100 kHz400 kHz,与I2C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