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30F6P6 flash页擦除失败

楼主(2023-09-18):
stm32G030F6P6 flash页擦除时直接程序崩溃 可以写入也可以读取 但是不能擦除 一旦进入擦除函数程序就会崩溃弹出 进行到以下代码时开始弹出。
出现以下提示

网友A:
电源够不够?
代码中是否有些跟系统调试有关的代码一同被擦除了?

网友B:
能发一下全部代码吗

网友C:
这点代码看不出来什么问题啊

网友D:
看看是不是有些跟系统调试有关的代码一同被擦除了?

网友E:
检查硬件连接和设置,还有程序代码

网友F:
参考官方文档和示例代码

网友G:
代码可以发全一点吗

网友H(2024-08-11):
它是由两个尺寸相同、匝数相同的线圈对称地绕制在同一个铁氧体环形磁芯

网友I:
镀半孔或c形孔是在板的边缘上镀半个半孔的一半。

网友J:
这种电路结构的特点是:由四只相同的开关管接成电桥结构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

网友K:
这种技术称为板对板焊接

网友L:
模块电源灌封操作之所以重要,主要是由于其涉及到模块电源的防护及热设计

网友M:
得到不同测试条件下的输出电流和电压值,分析数据并进行比较

网友N:
这样可以获得更光滑的表面。

网友O:
根据电荷守恒:Qinitial=Qfinal

网友P:
是因为它作用是起到抑制,多应用于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Q:
对于标准PCB设计,c形孔的最小直径为0.5mm,

网友R(2025-01-14):
检查电源和时钟信号是否稳定。不稳定的电源或时钟可能导致Flash操作失败。

楼主:
编程错误可能导致Flash操作失败。

网友S:
检查STM32G030F6P6芯片及其外围电路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T:
更新软件和固件

网友U:
复位和重启STM32G030F6P6

网友V:
它由两个大小相同、匝数相同的线圈对称缠绕在同一个铁氧体环形磁芯上组成,

网友W:
学习一下啊,还有好多需要学习的。

网友X:
你擦除的区域是哪一块?是不是把程序擦了?

网友Y:
·电镀半孔或c孔是在板的边缘上电镀半个半孔。,

网友Z:
,模块电源灌封操作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它涉及到模块电源的保护和热设计。

网友AA:
,因为它的作用是抑制,大多用于开关电源电路。

网友AB:
可以贴一下具体代码吗

网友AC:
检查擦除功能调用是否正确,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AD:
检查闪存访问权限和保护设置

网友AE:
这项技术被称为板对板焊接,

网友AF:
你擦掉了哪个区域?你删除程序了吗?

网友W:
学习一下,提升技能,新年快乐

网友AG:
可以用5v电源试试,不用3.3

网友X:
关于STM32G030F6P6芯片中Flash页擦除失败的问题,可能有多种原因。以下是一些建议的解决步骤和可能的原因:

网友AH:
,因为其作用是抑制,所以多用于开关电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