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70KB是不是不支持无源HSE?

楼主(2023-09-18):
看了下手册,只有OSC_IN,没有OSC_OUT,是不是不支持外部高速无源晶振?
数据手册也和参考手册没有指出G070K不支持无源HSE,有谁知道吗

网友A:
纠正下,之前回错了。支持HSE by Pass模式,即支持有源晶振的接入。

网友B:
好像是不支持的

网友C:
根据STMicroelectronics的官方文档,STM32G070KB是一款基于ARM Cortex-M0+核心的微控制器,它确实不支持无源HSE

网友D:
一般一个引脚的话,都是有源晶振的

网友E:
这芯片设置挺有意思啊,哈哈

网友F:
估计是不支持,不然不会这样

网友G:
都三四十个引脚了,为啥还不支持无源晶振呢

网友H:
我觉得你最好参考一下官方的电路设计比较好

网友I:
高速晶振肯定支持,但是应该只支持有源的了

网友J:
还是看看手册吧,或者问问FAE看看

网友K:
这芯片设计挺奇怪,为啥没无源晶振的接口呢

网友L:
应该是不支持,这个看引脚来说是这样

网友M:
估计用低速晶振也可以吧,主频也没必要非要那么高的

网友N:
参考一下官方的电路设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