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70CBT6测试EXTI,中断标志不能清除

楼主(2023-09-18):
最近用STM32G070CBT6设计产品,需要用到falling exti,但是发现中断pending寄存器无法清除,偶尔清除成功立即又置位了,实际上置位的时候检查gpio pin是高,所以说系统运行时候一直在无效的进中断,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请你说说 你现在所指的中断pending寄存器具体是什么? 你怎么擦除的?

网友B:
有干扰吗?

网友C:
不能吧,一般都是会清掉的啊

网友D:
建议您参考STM32G070CBT6的参考手册和相关文档

网友E:
首先要确保是否正确配置了EXTI线和中断,并且已经启用了中断。

网友F:
建议使用调试器来检查代码的执行情况,以便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G:
中断优先级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H:
看一下例程是怎么做的吧

网友I(2023-10-19):
用调试器来检查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