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蓝牙天线阻抗匹配

楼主(2023-09-18):
蓝牙天线阻抗匹配

阻抗匹配中,阻抗的测试是在板子供电的情况下测试还是在没有供电的情况下测试?比如蓝牙天线。是测试在板子工作的时候天线的阻抗,还是怎么测试?

网友A:
天线方向,是无源的。芯片方向,应为要打开内部收发开关,所以是要供电的

网友B:
具体而是在的:网分看史密斯图结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而是在的:网分看史密斯图结果吧。

我问你要不要上电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方向,是无源的。芯片方向,应为要打开内部收发开关,所以是要供电的 ...

也就是需要上电测试咯?

网友B:
当然要上电,这里的阻抗是特性阻抗

网友C:
网络分析仪测量线本身就是天线一部分,影响测量结果。
实际上无法用工程机测量后匹配。 得另外制作一个可遥控的无线测量系统来测量。

大多数蓝牙产品不用匹配,靠蒙。

@xch :感觉搞技艺都是熟能生巧,循序渐进,可总有人想走捷径,白捡现成的;关键是还一副心安理得的模样。。。
xch
@lfc315 :拿一台价格不菲的 NA 装模作样调试,蒙谁?以为是万用表吧?天线不是集总器件,NA 对它束手无策。需要一个微波暗室,并且将测量线,支架等等全部用吸波材料包裹。而且上述方法也是个蒙自己的方法。只是比电工方法好多了。误差小多了。原先遇到过一个电工用NA 测量阻抗花了半年,没调好,然后得出结论:麦克斯韦方程是错的。
哈,什么叫调试,是不是就是调换来调换去的试。没有仪器情况下,似乎怎么试也是有经验有技巧的。没有头绪的试确实是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络分析仪测量线本身就是天线一部分,影响测量结果。
实际上无法用工程机测量后匹配。 得另外制作一个可遥 ...

是不是那样 我读书少 你不要骗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那样 我读书少 你不要骗我

瞧这款天线设计本身就是个败笔。匹配有何意义?红色圈内大量荒废的区域使得辐射很艰辛。将这块地改成空气不用匹配,辐射效率和天线带宽都会增加。天线的匹配器件也是有损耗的。

网友D:
最大的败笔在天线附近的“ING04-01-07”这个编号是顶层铜箔吧?特别是三个“0”严重吸收了辐射的蓝牙信号,具体调试阻抗匹配,我觉得应该是断开IC,在RF输出脚通过同轴电缆连接到网络矢量分析仪(网分会输出2.4G射频信号),再调整两个匹配电容即可。

xch
@lfc315 :纯电工理论。
这么说吧,有网络分析仪的,基本不会问怎么匹配;没网络分析仪的,问了也没用。

网友E:
没有网络分析仪测试,根本就不清楚应该怎么匹配电容和电感。靠蒙的信号质量肯定不好。

是不是用网络分析仪点到天线根部那里,看一下中心频率是不是2.4G?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瞧这款天线设计本身就是个败笔。匹配有何意义?红色圈内大量荒废的区域使得辐射很艰辛。将这块地改成空气 ...

意思是顶层天线走线对应的底层挖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大的败笔在天线附近的“ING04-01-07”这个编号是顶层铜箔吧?特别是三个“0”严重吸收了辐射的蓝牙信号, ...

怎么可能是铜箔呢  丝印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意思是顶层天线走线对应的底层挖空吗?

看样子已经挖空。
问题是没有留空。
还搞了画蛇添足的金属文字。

天线辐射单元应当远离金属。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最大的败笔在天线附近的“ING04-01-07”这个编号是顶层铜箔吧?特别是三个“0”严重吸收了辐射的蓝牙信号, ...

电工总以为网络分析仪可以直接测量天线阻抗。这是最大误区。倒是可以从这个认知鉴别电工和社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工总以为网络分析仪可以直接测量天线阻抗。这是最大误区。倒是可以从这个认知鉴别电工和社工。 ...

我有说网分测量天线阻抗吗?
网分的用途是看天线的谐振频点,或者说通个调整LC使谐振频点落在2.44G附近

xch
电工无敌了

网友G:
记得几年前做过,先用软件模拟出天线的形状,再导入到PCB,样品用同轴线连接到网络分析仪检测,不过好像匹配也不是很好。。不过很多人做都是模仿,实测下距离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