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电容为什么又称超级电容

楼主(2023-09-18):
From:NYFEA徕飞-超级电容
超级电容又称为双层电容、黄金电容、法拉电容。它与普通电容的最大区别是它是一种电化学的物理部件,但本身并不进行化学反应,相比普通电容的超级电容储电量特别大,达到法拉级的电容量(单位:F法拉,Farad)。
普通电容器容量在1pf~4000 μF,超级电容器最大容量可达数万法拉,所以法拉电容又叫做超级电容。
电容单位换算公式,即:1F(法拉)=1000 mF(毫法)=10^6 μF(微法)=10^9nF(纳法)=10^12pF(皮法)。
法拉电容为什么又称超级电容?NYFEA徕飞公司,总结见以下4点:
1、容量可达0.1F至>10000F法拉,与传统电容器相比:它具有较大的容量、较高的能量、较宽的工作温度范围和极长的使用寿命;
2、循环使用寿命长深度充放电循环使用次数可达50至>100万次;
3、充电速度快充电10秒10分钟可达到其额定容量的95以上
4、大电流放电能力超强,能量转换效率高,过程损失小,大电流能量循环效率≥90%。

网友A:
很多时候实际的难点在于:有限的空间里,如何容难一定容量要求的超级电容.

@18675544070 :请问有支持-40℃——+85℃的吗?
NYFEA徕飞原厂厂家哦

网友B:
因为电容大,内阻低,所以叫超级电容,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C:
电容放电特性和电池是否一样?

网友D:
这个超级,纯粹是描述容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