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LCD屏驱动段码显示IC-VK1625适用于电子秤段码驱动或多媒体等驱动

楼主(2023-09-18):
概述:VK1625是一个点阵式存储映射的LCD驱动器,可支持最大512点(64EGx8COM)的LCD屏。单片机可通过3/4线串行接口配置显示参数和发送显示数据,也可通过指令进入省电模式。(C26-93)
产品品牌:永嘉微电/VINKA
产品型号:VK1625
封装形式:LQFP100/QFP100、DICE、COG(定制)
产品年份:新年份
特点:
• 许 生 手 机 :/13/63/28/14/41/2/
• 工作电压 2.4-5.2V
• Q:28-85-15-75-26
• 内置32 kHz RC振荡器(上电默认)
• 可外接32kHz时钟源或32.768KHz晶体振荡器
• 偏置电压(BIAS)固定为1/4
• COM周期(DUTY)固定为1/8
• 内置显示RAM为64x8位
• 蜂鸣器频率可配置为2kHz、4kHz
• 省电模式(通过关显示和关振荡器进入)
• 时基和看门狗共用1个时钟源,可配置8种频率
• 时基或看门狗溢出信号输出脚为/IRQ脚 (开漏)
• 3/4线串行接口
• 软件配置LCD显示参数
• 写命令和读写数据2种命令格式
• 读写显示数据地址自动加1
• VLCD脚提供LCD驱动电压(<VDD)
• 封装:
LQFP100(14.0mm x 14.0mm PP=0.5mm)
QFP100(20.0mm x 14.0mm PP=0.65mm)
DICE(邦定PCB);COG(邦定玻璃,定制)
RAM映射LCD控制器和驱动器系列:
VK1024B  2.4V~5.2V   6seg*4com  6*3   6*2        偏置电压1/2 1/3   S0P16  省电模式
VK1056B  2.4V~5.2V   14seg*4com   14*3  14*2   偏置电压1/2 1/3   SOP24  省电模式
VK1056C  2.4V~5.2V   14seg*4com   14*3  14*2   偏置电压1/2 1/3   SSOP24 省电模式
VK1072B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OP28  省电模式
VK1072C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OP28  省电模式
VK1072D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SOP28 省电模式
VK1088B  2.4V~5.2V   22seg*4com  22*3   22*2   偏置电压1/2 1/3 QFN32(4*4mm PP=0.4mm)超小体积
VK1128C    2.4V~5.2V    32seg*4com 32*3    32*2偏置电压1/2 1/3  QFN48 (5*5mm PP=0.35mm)超小体积
VK0192M  2.4V~5.2V   24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44 省电模式
VK0256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QFP64  省电模式
VK0256B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64 省电模式
VK0256C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52 省电模式
VK0384   2.4V~5.2V     48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64 省电模式
VK1621     2.4V~5.2V   32seg*4com  32*3 32*2 偏置电压1/2 1/3    LQFP44(QFP44正方形)/LQFP48/SSOP48/SDIP2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2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44/LQFP48/LQFP52/LQFP64/QFP6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3    2.4V~5.2V   48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100/QFP100;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5   2.4V~5.2V   64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100/QFP100;DICE/DIE 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6   2.4V~5.2V   48seg*16com  偏置电压1/5      LQFP100/QFP100;DICE/DIE裸片(绑定COB)  省电模式
——————————————————————————————————————
高抗干扰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1C21A  2.4~5.2V  32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3线/4线通讯接口   SSOP4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1C21B  2.4~5.2V  32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3线/4线通讯接口   LQFP4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1C21C  2.4~5.2V  32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3线通讯接口        LQFP4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1C21D  2.4~5.2V  18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3线通讯接口    SOP28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1C21DA 2.4~5.2V  18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3线通讯接口    SSOP28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1C21E 2.4~5.2V  14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3线通讯接口    SOP24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1C21EA   2.4~5.2V  14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3线通讯接口    SSOP24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A  2.4~5.5V  20seg*4com  16*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AA 2.4~5.5V  20seg*4com 16*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SOP2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B  2.4~5.5V  16seg*4com  12*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BA 2.4~5.5V  16seg*4com  12*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SOP2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C  2.4~5.5V  12seg*4com  8*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0;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D  2.4~5.5V  8seg*4com  4*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NSOP16;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2A  2.4~5.5V    44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52;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2B  2.4~5.5V  40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4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3A  2.4~5.5V  56seg*4com   52*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LQFP6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3B  2.4~5.5V  36seg*8com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LQFP4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4A  2.4~5.5V  72seg*4com  68*8 60*16  偏置电压1/3 1/4 1/5  I2C通讯接口  LQFP80;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4B  2.4~5.5V  56seg*4com 52*8 44*16  偏置电压1/3 1/4 1/5  I2C通讯接口  LQFP6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
超低功耗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L060   2.5~5.5V 15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SSOP24  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075   2.5~5.5V 19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SSOP28  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128   2.5~5.5V 32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44  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144A  2.5~5.5V 36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TSSOP48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144B  2.5~5.5V  36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QFN48(6*6超小体积) 超低功耗/抗干扰
——————————————————————————————————————
静态显示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S118  2.4~5.2V 118seg*1com  偏置电压 --         4线通讯接口  LQFP128  可视角大,对比度好,不闪烁
VKS232  2.4~5.2V 116seg*2com  偏置电压1/1 1/2  4线通讯接口  LQFP128 可视角大,对比度好,不闪烁
——————————————————————————————————————
(永嘉微电/VINKA原厂-FAE技术支持,主营LCD驱动IC; LED驱动IC; 触摸IC; LDO稳压IC; 水位检测IC)
LCD驱动、液晶显示IC、LCD显示、液晶显示、显示LCD、段码液晶屏驱动、LCD液晶显示、段码屏LCD驱动、LCD显示驱动芯片、LCD显示驱动IC、液晶驱动原厂、LCD屏驱动、液晶屏驱动、驱动LCD、驱动液晶、LCD驱动控制器、液晶显示驱动原厂、段码LCD驱动、液晶段码屏驱动、液晶显示驱动芯片、点阵式液晶显示驱动、点阵式液晶显示IC、液晶驱动IC、液晶驱动芯片、LCD芯片、液晶芯片、液晶驱动控制器、液晶IC、段码驱动显示IC、笔段式液晶驱动、LCD液晶显示驱动、液晶LCD显示驱动、段码屏驱动厂家、段码驱动IC、段码驱动芯片、段码屏显IC、LCD显示IC、笔段式LCD驱动、LCD显示芯片、段码屏显示IC、段码屏显示芯片、LCD段码液晶驱动、段码LCD液晶驱动、段码驱动原厂、液晶显示芯片、段式液晶驱动、段码显示IC、LCD液晶屏驱动、笔段LCD驱动、LCD段码屏驱动、液晶屏驱动IC、液晶屏驱动芯片、液晶段码LCD驱动、液晶LCD段码驱动、LCD驱动器、液晶驱动电路、LCD驱动IC、断码LCD驱动、段码屏驱动原厂、LCD驱动厂家、LCD屏驱动IC、点阵式LCD驱动、LCD屏驱动芯片、点阵段码屏驱动、点阵液晶屏驱动、段码液晶驱动芯片、段码屏驱动、LCD驱动原厂、LCD驱动芯片、LCD段码驱动、LCD液晶驱动、液晶驱动IC原厂、液晶显示驱动IC、点阵LCD驱动、段式LCD驱动、LCD显示驱动、液晶显示驱动、段码液晶驱动

网友A:
串口屏吗

网友B:
段码LCD都用MCU带的吧? 某宝上的厨房秤、体重秤,都是MCU自带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