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ACDC芯片的内置功率管耐压

楼主(2023-09-18):
请看一个截图:

这是某ACDC控制芯片,用于小功率反激电源,
我的理解,当工作与于220VAC市电的时候,母线电压有一定波动,加上一个反射电压,就轻松地突破了那个450V的VCEO。

大家有什么看法吗?

楼主:
而原厂的介绍,故意避开,去宣扬那个没决定性意义的VCBO.

网友A:
写错了吧
一般应该是VCEO 650V  VCBO 800V
不高Vcbo没有啥用
VCEO 450V 一般情况下 VCBO到不了80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错了吧
一般应该是VCEO 650V  VCBO 800V
不高Vcbo没有啥用

嗯嗯,开始我也以为写错,实际后面查对,就是450V.

网友B:
ACDC芯片的内置功率管不是MOSFET吗?怎么是三极管? 高压的我用的都是MOSFET输出的。

网友:
这里的三极管是发射极驱动的,
发射极拉低,三极管导通。
发射极悬空,三极管截止,c和b承受反向电压,耐压自然和Vcbo关系比较大。

楼主:
这个说法惊到我了,不幸的是,实际的产品没有按照这个理论上良好的一厢情愿的愿望走,——发射极接入一个CS采样电阻到GND,如何驱动三极管?
换了ACDC芯片就好。

网友C:
哈,用在220V电网有点勉强,用在110V/120V电网就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用在220V电网有点勉强,用在110V/120V电网就合适了。

现在国内220电网电压常常是240左右,一点波动,加上固定的反射电压。挂掉的几率大。切肤之痛,说多了就是泪。

网友D:
强烈建议使用外置高压开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强烈建议使用外置高压开关管。

小功率电源,成本上,空间上不合适的.

xch
事与愿违。省不了,却徒增烦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说法惊到我了,不幸的是,实际的产品没有按照这个理论上良好的一厢情愿的愿望走,——发射极接入一个CS ...

低成本的ACDC芯片采用三极管作为功率开关,实际内部是一个控制芯片和一个普通三极管合封的。
类似13001这种高压三极管比mosfet便宜的多,Vceo就是400多V,Vcbo有6,7百V。
随便找几个这种芯片内部原理图如下,

发射极接GND,基极驱动的芯片可能也有,那就只能用特制的高压三极管,13001这种肯定不行了。

高端一点的ACDC用mosfet不用三极管,mosfet和控制电路做在一个晶片上。

楼主:
前任埋雷,继任排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