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问——高频硅钢片计算公式

楼主(2023-09-18):
(无正文)

网友A:
这里头有,第20页开始

网友A:
可能不全
还得找计算公式

做个参考吧

楼主(点评):
收到,谢谢坛友。

网友B:
如果是真的有高频龟钢片厂家应当就有高频损耗参数。否则假的。
另外,可以自己测空心Q\L值,含磁芯Q\L获得损耗常数。

网友C:
大致的规律是:铁芯损耗和频率的1点几次方成正比,和Bac的2点几次方成正比,50Hz时,电抗器工作磁通按0.8-1.0T取,高频时需要降低工作磁通,具体降低多少,要看硅钢片牌号。如果只是交付一两套定制设备,可以选用最高级牌号的,取向高磁导率低损耗的,磁通取值可以按每加倍频率就减半取值的规则,有点浪费,但确保能交付。如果是要上批量的产品,就先搞最高规格的硅钢片做出来,再逐步用低规格的测试替换,降成本嘛,也需要循序渐进。我曾经弄过190uH电抗,工频150A叠加16KHz开关纹波,纹波的工作磁通0.066T,刚一开始用取向片,后面测试无取向的也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