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世达AE5731杀菌除臭器拆解

楼主:
#申请原创# @21ic小可爱 @21ic小喇叭 @21小跑堂 @王栋春

又好久没更新了,在公司没啥好玩了,从家里找了这么个玩意,杀菌除臭器,世达出品。
看下包装盒参数,内置臭氧发生器2.02㎎/m³,内置2800万负离子发生器,内置锂电,随时随地杀菌除臭,适用面积5-15m³,车内室内通用。
后面参数,额定电压,5V,工具1.5W,毛重360克,内置电池容量2000毫安。
内部配件有一个充电器,一根DC电源线。使用泡沫塑料包装。

看下主体,底部印有参数,型号AE5731,四颗螺丝位置有橡胶垫。后面一个充电口,前面是一个出风口,能吹出负离子与臭氧。充电器是一个5V1A的,生产厂家为中山市佳贝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正面上方一个进风口,下面一个开机按键,3个指示灯,按一次为负离子启动,再按一次为臭氧启动,右边那个是充电指示灯。
再来看下说明书,简单看下安全警告,使用本产品进行臭氧杀菌消毒时,以及关闭30分钟内,严禁人或者动物在本产品所处空间或者房间内停留,否则将引起身体不适,甚至危害生命。最底下注意的是严禁在充电时,同时开启杀菌除臭功能,证明这个玩意只能给他充满电使用。
杀完菌,可能会留有一些臭氧,所以要等臭氧散开才可以进去。
零件分解图,一共有可分解为11个零部件,上盖,开关按键,风机,臭氧发生器,臭氧输出管,电路板,负离子发生器控制板,负离子端子,电池,底盖。

下面开拆,他这个上盖跟底盖,是真的不耐脏,表面好像有一层橡胶膜,用手摸起来,有些粘手。
取下四个橡胶垫,四颗螺丝,打开底壳,就看到这些零件了,电池是没有国定的,通过上下盖板,加一个海绵卡在上下盖板之间。负离子发生器,跟臭氧发生器的输出端,都在排气孔这端,在通过涡轮风扇吹出去。
主要由这几件组成,全部拆下,都是使用这种端子直接插在主板,并不是焊接的,取下两个发生器,风扇,跟电池,就剩下主板。

先看臭氧发生器,电源进去后出来的线,直接通过臭氧输出管。然后风扇吹出去。
发生器参数为,输入12V,生产厂家为新卓邦电子元件有限公司,侧面的标签应该是生产日期20200307,使用灌装封胶处理,看不到里面结构,通过输出管可以看到很多线圈缠绕,中间有一个比较粗的,不清楚臭氧怎么出来的。

再来看下负离子发生器,供电输入12V,同一个生产厂家,输出电压为-4~-5.0KV,不清楚怎么输出的负电压。
通过这个白色线,连接到这个很多毛刷的地方,然后也是通过风扇往外吹。

一个涡轮离心风扇,型号5015。DC12V,0.06A,负责往外吹发生器出来的负离子跟臭氧,

开机按键,一个按键,三个指示灯。

最后再来看主板部分,主板一共4个芯片,5个接口,对应着元件,主板生产日期2018/12/03,接口有中文标注,电池采用红色接口。
5V电压进来后给锂电池充电,使用的时候3个元件都是12V,就需要把4.2的电压,通过电感,升压到12V,给其他元件供电。先看靠近充电接口的这个芯片,型号为HSW4066E,一颗来自深圳海圣微电子的1200mA电流可编程充电管理芯片,是一款完整的单节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带电池正负极反接保护,可以抵抗正负脉冲冲击充电采用恒定电流,恒定电压线性控制,由于采用内部PMOSFET架构,加上防倒灌电路,所以不需要外部检测电阻器和隔离二极管,热反馈可对充电电流进行自动调节,以便在大功率操作或者高温环境条件下对芯片温度加以限制。充满电固定4.2V,而充电电流可通过一个电阻器进行外部设置,当电池达到4.2V,充电电流降到设定值1/10,然后自动终止充电。

这颗芯片没有丝印,看连接,走向,是控制开机,指示灯,启动臭氧风机的。可以切换功能的选项。

电源的升压到12V,给其他元件供电。
旁边这颗U3,丝印为ULN2003A的芯片是一颗高电压大电流达林顿晶体管阵列。
他具有一个10.5KΩ串联基极电阻,允许直接从使用6V至15V电源电压的COMS器件进行操作。由7个NPN达林顿组成,具有高电压输出,带有用于开关感应负载的共阴极钳位二极管。单个达林顿队的集电极电流额定值为500毫安。

主板背部没有任何元件。

整体拆解完后的元件就这些,目前在某东售价不到200元,在二手鱼售价也在140左右,具体使用功能也不太清楚,就是偶尔在车里会使用几次,臭氧有点味道,等离子没有,使用时间开机一次大约会15分钟左右关机。
好了本次拆解就这样吧,下次有好东西再来分享,大家讨论下这个价格值不值。

网友A(点评):
拆解的很到位!

网友B(2023-10-01):
臭氧产生量大约是多少啊

网友C:
也许是概念大于实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臭氧产生量大约是多少啊

每小时50-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许是概念大于实用吧

可能吧

网友:
很不错的拆解

网友D:
怎么知道产生了臭氧而不是亚硝酸气体?

网友E(2023-11-07):
负高压电离空气产生臭氧?问题是臭氧会不会也是一种污染气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负高压电离空气产生臭氧?问题是臭氧会不会也是一种污染气体?

有可能

网友(2023-12-27):
老设备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