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容的谐振频率

楼主(2023-09-18):
电容的谐振频率

单纯的电容或者电感哪里来的谐振频率一说?对应的谐振频率不是有LC或者RC才对吗?R和L都是未知的情况下,这些谐振频率是怎么计算得到的?

网友A:
理想的电容器只有容性,但实际上的电容是带有感性和阻性的(寄生电感,内阻),所以频率高了,电容就不是单纯的电容,所以就会有谐振频率

网友B:
一般贴片电容引线寄生电感按照1nH 计算。类似0 ohm 电阻算1nH。
这个电感与标称电容串联谐振得到谐振频率。

网友C:
寄生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