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怎么让单片机产生真正的随机数?

楼主(2023-09-18):
喂的时间种子都一样,导致随机数都一样,怎么让单片机产生真正的随机数?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带有随机数发生器的单片机,如CH32V307,或者按照网上常用方法利用ADC噪声或rand随机函数加定时器获取随机值,但这种方法不知道算不算真随机数。

网友B:
ADC转换取结果的第0位,转一次取一位,取够16位;将此16位数值作为rand种子,然后从rand取随机数。

网友C:
通过对一个未连接的或带有噪声源的ADC通道进行连续采样,可以获取一系列随机的模拟或数字值。

网友D:
可以使用软件伪随机数生成器来生成随机数。

网友E:
可以通过麦克风或其他传感器收集环境噪声,然后使用这些噪声来生成随机数。

网友F:
一些单片机具有硬件外设,例如计数器、定时器等,可以通过这些硬件外设生成随机数

网友G:
连接到单片机的ADC输入端,通过采集外部噪声来生成随机数。这种方法生成的随机数具有较高的随机性,但需要注意噪声源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H:
可以使用硬件外设、时间戳或其他随机事件来生成随机数种子。

网友I:
自己搭建一个硬件电路用来产生随机信号,例如利用单片机的内置时钟设为1M,外接一个用温度敏感电阻搭建一个特征频率10M的RC振荡电路,用慢时钟去采集快时钟,然后经过简单处理,就可以得到一个真正的随机数了。

网友J:
利用单片机内部的计时器和时钟噪声来生成随机数。

网友K:
单片机通常会有一个内部时钟,可以提供一个稳定的时钟信号。通过读取时钟的数值,可以得到一个随机的起始值,然后利用一定的算法来不断更新这个值,从而产生一系列随机数。这种方法简单易用,但可能会受到时钟信号的周期性影响,生成的随机数可能有一定的规律性。

网友F:
单片机产生真正的随机数需要使用真正的随机数生成器,而不是伪随机数生成器。

网友L:
利用单片机的某些引脚或外部电路中的物理噪声源作为随机数生成器

网友M:
有些单片机配备了硬件随机数发生器,如随机数管道(RNG)。你可以使用这些硬件工具来生成真正的随机数。

网友N:
如果你需要伪随机数而不是真随机数,你可以使用伪随机数生成算法

网友O:
使用时钟芯片或实时时钟模块(RTC),获取当前时间戳作为种子,然后通过算法进行处理,以生成随机数。

网友P:
生成的随机数都不是真正的随机数,而是伪随机数

网友Q:
可以利用时钟信号的随机性来生成随机数。

网友R:
有其他硬件资源可以用于生成真正的随机数,例如USB RNG模块、串口模块等

网友S:
可以使用数学算法来生成随机数,如线性同余法、梅森旋转法等

网友T:
如果单片机支持硬件随机数发生器,可以直接使用硬件随机数发生器来生成随机数。硬件随机数发生器通常能够生成高质量的随机数,但是可能需要额外的硬件设备和接口。

网友U:
可以使用软件方法生成随机数。

网友:
硬件随机数生成器是一种物理设备,利用自然的随机过程来生成真随机数。

网友V:
通过 rand() 函数生成一个随机整数。

网友W:
伪随机数生成器是根据一定的算法生成的数字序列,虽然看起来像是随机的,但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随机数。

网友L:
可以使用单片机的模拟输入引脚连接传感器,如温度传感器或电源噪声传感器。

网友X:
利用单片机的内置时钟设为1MHz,外接一个用温度敏感电阻搭建的频率为10MHz的RC振荡电路,通过读取单片机的内置时钟来获取随机数。

网友Y:
获得随机数后,可以使用适当的随机数生成算法(如加密哈希函数、伪随机数生成器等)进一步处理和生成随机数序列。

网友Z:
使用外部随机数生成器,如GPS、光敏电阻等。

网友AA(2023-11-06):
可以利用软件伪随机数生成器来天生随机数。

网友AB:
可以经由过程话筒或者其他传感器采集环境噪声,然后利用这些噪声来天生随机数。

网友AC:
有些单片机内部有硬件RNG发生器

网友AD:
C语言自带的随机数生成函数也可以

网友AE:
用ADC采集的电压值,滴答定时器的值,诸如此类都可以的

网友AF:
C语言函数库自带的随机数函数不行吗?

网友AG:
利用微控制器内部的定时器和时钟噪声生成随机数。

网友AH:
我一般喜欢用系统的time的参数做种子,然后用rand也可以产生,够用就好

网友AI:
天生的随机数都不是真正的随机数,而是伪随机数

网友AC(2023-12-08):
C语言库函数有一个随机数产生函数。

网友AJ:
有些微控制器有硬件外设,如计数器、定时器等,可以通过这些硬件外设产生随机数

楼主:
可以利用硬件外设、时候戳或者其他随机变乱来天生随机数种子。

网友AK:
微控制器生成实随机数需要使用实随机数生成器,而不是伪随机数生成器。

网友AL:
可以操纵时钟旌旗灯号的随机性来天生随机数。

网友AM:
可以用C语言库函数生成,也可以用一些开源的算法。

网友AN(2024-01-11):
使用微控制器的某些引脚或外部电路中的物理噪声源作为随机数发生器

网友AO:
可以利用数学算法来天生随机数,如线性同余法、梅森旋转法等

网友AP(2024-03-05):
传感器,如温度传感器或功率噪声传感器,可以使用微控制器的模拟输入引脚连接。

网友AK(2024-08-01):
麦克风或其他传感器可以拾取环境噪声,然后用来生成随机数。

网友AJ:
一些微控制器有硬件外设,如计数器、定时器等。,通过它可以生成随机数

楼主:
一些微控制器配备了硬件随机数发生器,如随机数流水线(rng)。

网友AQ:
随机数在于种子的选定,种子好随机数就好

网友AR:
随机数来源于种子,尽量找一个很随机的种子

网友AS:
可以采集内部温度,用低位当种子来生成随机数

网友AG(2024-09-06):
通过对未连接或有噪声源的ADC通道进行连续采样,可以获得一系列随机模拟或数字值。

网友AA:
一些微控制器内部有硬件rng发生器

网友AI:
利用MCU内部的定时器和时钟噪声产生随机数。

网友AT(2024-10-08):
为了产生真随机数,单个芯片需要使用真随机数发生器而不是伪随机数发生器。

网友AU:
我一般喜欢用系统的时间参数做种子,然后用rand生成,只要够用就行。

网友AV:
C语言不是有个随机函数产生库吗

网友AW:
自然随机数不是真随机数,是伪随机数

网友AX(2024-11-09):
c语言库函数有随机数生成功能。

网友AY:
您可以操纵时钟信号的随机性来生成随机数。

网友AZ:
随机数取决于种子的选择。只要种子好,随机数就好。

网友BA(2024-12-11):
随机数来自种子,尝试找到一个非常随机的种子

网友BB:
您可以收集内部温度,并使用低位作为种子来生成随机数

网友BC:
单片机产生真正随机数较难,通常采用伪随机数生成器。基于硬件的随机性源,如热噪声、时钟抖动等,结合软件算法,可生成较接近真实的随机数。

网友BD:
将微控制器或外部电路的某些引脚中的物理噪声源用作随机数发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