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C51 烧录出错 Flash Download failed -SiC8051F.dll

楼主(2023-09-18):
keilC51 在烧录程序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 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 -SiC8051F.dll
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呀?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确认一下你使用的Keil C51版本是否与SiC8051F.dll兼容

网友B:
SiC8051F芯片有没有物理损坏,并且已正确焊接到目标板上。

网友C:
重新安装Keil C51试试

网友D:
确保您的硬件连接没有问题。请检查您的JTAG或SWD编程器是否正确连接到目标板,并且编程器的驱动程序已正确安装。

网友E:
电源是不是不稳定啊

网友F:
接线是否正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