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单片机内存写入错误

楼主(2023-09-18):
(无正文)

网友A:
先看看内存分配有问题没有?前几天在群里有个人就是找半天问题,最后就找到点小问题,都不影响,却发现最后是因为内存写太大了,

网友B:
这种申请内存的方式是一种随机申请的方式吗

网友C:
这个可以在指定的位置申请内存吗

网友D:
当然可以在指定位置了 但是其他操作会不会对该位置进行误操作就不好说了

网友E:
这个不能写入1的地址是固定的吗

网友F:
这个字节或者说是bit的地址固定吗

网友G:
换一个地址试试看 是不是还知一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