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一个C语言else的用法

楼主(2023-09-18):
如图这个圈起来的else 没又看到跟哪个if匹配,编译也没有报错。
还是说可以直接这样使用else吗?

网友A:
当然不能直接用

和上面那个  if((last >75 && (repsoc < 50 )))   是一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能直接用

和上面那个  if((last >75 && (repsoc < 50 )))   是一起的

正解

网友C:
说明前边肯定能有跟他匹配的if

网友D:
如果编译不报错 那就是没问题  需要看一下上边的代码

网友E:
楼主这是软件使用的是自动对准吗 感觉上边应该还有一个if语句的

网友F:
感觉楼主这样截图有断章取义的嫌疑啊

网友G:
这个肯定不能是全部的代码 楼主还是贴全了再说吧

网友H: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软件 肯定在编译要报错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