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有哪位大佬有空帮忙选型的。请教一下。

楼主(2023-09-18):
12V电路上做载波与主板通信   SOP8   通信速度越快越好。 用串口通讯转载波使用的  距离只有2米 品牌不限制,质量要好   12V是直流电    我是两块控制板,通过12V通电并载波通信,两个主板芯片是串口通信的

网友A:
这不随便一款就行,挑便宜的来呗

网友B:
这个可选性太多了吧,有的人选便宜的有的人选稳定的,看你产品定位了,随便选一个。

网友C:
坛子里面不是有个Powerbus吗,我觉得就很合适。

网友D:
这一般STM8估计都行吧

网友E:
你想实现串口转载波,载波这块好像不好弄吧

网友F:
一般载波你想往上加载个什么信号啊?

网友G:
就需要个封装小,而且还性价比高的芯片呗?

网友H:
用个STM8的001吧,好像还不错

网友I:
随便都行啊,就算不是ST的都行的,现在很多M0新品都OK

网友J:
你这边有什么其他功能需求么

网友K:
我觉得可以用个ST finder 这个软件实现选型

网友L:
STM32C0系列的也许比较适合你

网友M:
不好弄啊,主要你的载波我不知道用啥协议或者用什么方式比较好,要是单独用个IO随便弄,还比较好

网友N:
一般STM8应该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