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移植到GD32f450zgt6 CAN初始化不通过

楼主(2023-09-18):
st的程序移植到GD32f450zgt6  can在初始化那里不通过 主状态寄存器没有反应  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没

网友A:
检查您在GD32F450ZGT6上使用的CAN引脚是否正确配置。

网友B:
CAN的时钟配置是否有误。

网友C:
如果您使用的ST MCU和GD32F450ZGT6的CAN控制器型号不匹配,这可能导致初始化问题。查阅相关文档,确保CAN控制器型号和规格相匹配。

网友D:
是不是它俩的can不是完全兼容的啊

网友E:
是不是引脚兼容程序不兼容啊

网友F:
检查CAN的时钟配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