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什么场景下才会用到修改中断向量表的起始地址和偏移?

楼主(2023-09-18):
(无正文)

网友A:
内存优化、中断向量表压缩等场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优化、中断向量表压缩等场景

为什么需要对中断向量表进行压缩呢

网友C:
有些中断是不用的 可以在中断向量表里删掉吗

网友D:
我们如何修改中断向量表的起始地址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们如何修改中断向量表的起始地址呢

在头文件里边就可以更改 不过小心改完了之后出错

网友F:
更改一个中断向量的偏移  会印象另外一个中断向量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更改一个中断向量的偏移  会印象另外一个中断向量吗

我也是比较担忧这个问题呢 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网友H:
这个一般都不会操作

网友I:
中断向量表都是固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