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如何修改栈空间大小啊?

楼主(2023-09-18):
定义的数组太大了,好像栈空间不够用了

网友A:
修改栈空间大小通常需要在操作系统层面或者编程语言编译器层面进行,而且往往需要在程序运行前设定,不能在运行过程中动态改变。如果你需要更多的内存空间,可能需要考虑使用堆内存,这是程序在运行时可以动态分配和释放的内存空间。

网友B:
在那个启动汇编文件里修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