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ARM系列]
为什么开漏输出外接上拉就可以实现同时输入和输出呢?

楼主(2023-09-18):
加上拉以后跟推挽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推挽的驱动能力更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推挽的驱动能力更强

正解

网友C:
开漏输出电路通过外接上拉或下拉电阻来实现电路的输入和输出功能,使得电路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网友D:
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白什么是开漏输出

网友E:
开漏输出:输出端相当于三极管的集电极.要得到高电平状态需要上拉电阻才行

网友F:
开漏输出适合于做电流型的驱动,其吸收电流的能力相对强(一般20ma以内).

网友G:
开漏是用来连接不同电平的器件,匹配电平用的,因为开漏引脚不连接外部的上拉电阻时,只能输出低电平,如果需要同时具备输出高电平的功能,则需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H:
上拉电阻的阻值决定了逻辑电平转换的沿的速度 。阻值越大,速度越低功耗越小,所以负载电阻的选择要兼顾功耗和速度

网友I:
推拉式输出级既提高电路的负载能力,又提高开关速度。

网友J(2023-10-19):
电机驱动还是需要做的。

网友K:
开漏输出外接上拉可以实现同时输入和输出的原因主要是它具有灵活的输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