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电机驱动器电路板布局的最佳实践

楼主(2023-09-18):
讲布线的,应该所有厂家方案都通用。

网友A:
学一下布线技巧。

网友B(2025-11-03):
电机驱动器电路板布局最佳实践:功率回路(MOS 管、电感、电容)短粗布线,减少寄生参数;控制电路与功率电路分区,避免干扰;接地采用大面积接地平面,功率地与信号地单点连接;散热片与功率器件紧密接触,关键信号加滤波电容,布局对称减少噪声。

网友C:
电机驱动器电路板布局最佳实践:功率回路(MOS 管、母线电容、电机接口)尽量短粗,减小寄生电感;控制回路与功率回路分开布线,避免干扰;续流二极管靠近 MOS 管摆放;采样电阻串功率回路,采样线短且远离功率线;单点接地,大电容就近接电源地,提升抗干扰性与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