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采用滑动滤波后还是会有部分数据把整体平均值拉高

楼主(2023-09-18):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滤波方法啊

网友A:
加个限位不就行了

网友B:
去掉最大值,去掉最小值

网友C:
楼主是指的硬件滤波还是软件滤波呢

网友D:
请问滑动滤波是一种什么滤波方式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滑动滤波是一种什么滤波方式呢

就是按照先后循序做平均的那种滤波

网友F:
这种滑动滤波应该不会产生这种效果啊  一般都会把信号搞的非常平滑啊

网友G:
这个算法不应该出现这个效应啊 楼主贴一下算法部分的代码看看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加个限位不就行了

楼主的说法是整体拉高了  限位并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I:
滑动滤波是很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要想得到更好的效果光靠这个不得行。

网友J(2023-10-19):
先限幅滤波,再均值滤波。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去掉最大值,去掉最小值

我一般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先限幅滤波,再均值滤波。

这个是两个算法一起用吗?

网友B:
现在还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滤波方法。